请教:亚克力材料用什么胶水粘胶会不留粘胶痕迹或粘胶...

楼主(2017-12-27):
请教:亚克力材料用什么胶水粘胶会不留粘胶痕迹或粘胶痕迹少一些?
黑色半透明亚克力材料。

网友:
丙酮+亚克力碎屑溶解后做成的黏黏胶水,用注射器注射

网友:
如果用同样材质的碎屑,基本没痕迹

网友:
透明的UV胶怎么样,粘玻璃用的那种

网友:
同问  亚克力贴铝合金有什么好用一点胶水? 我用uv无影脚,但是有时候留出来 有点粘,很容易弄脏

网友:
可以抛光磨掉

网友:
氯仿,即三氯甲烷,但是党国管制品。
二氯甲烷性能稍差一点,但尚可。
这二种溶剂均是可以溶解亚克力,所以粘接效果非常好,是一体的。

网友A:
用自带保护膜或美纹纸遮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自带保护膜或美纹纸遮盖

别乱说,上胶前遮盖的地方会有很严重的胶痕。

网友:
找啥液体胶啊~两面胶咋样~~~

网友:
一般用氯仿的多

网友:
就是氯仿把那溶解了,然后合为一体

网友:
三氯甲烷就行

网友:
我说楼主啊!七楼已给正确的解答了,之所以会被管制,因为它有着与乙醚类似作用的吸入式全身麻醉等特性,但也于早期六七十年前就已废止医疗上得使用。
也因为使用在人与畜上的医疗效果没有现代数十种全身麻醉剂安全及有效,究其原因是虽对于被麻醉者已进行剂量的计算并给药后,但常于手术中...
难免有时会发生手术难易不定而需增加其剂量时,常会发生起始作用量与中毒量及致死量都太过接近,也就是小于 10:1  的安全范围导致难以精准控制其给药的药量。
但就用于亚克力材料的黏着用途的使用上,个人觉得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黏着剂。它用小号的水彩毛刷画笔或置入针筒内黏着使用,仅比 502 胶要慢一些些,是透明如水的液体,但是个人感觉闻起来味道呛鼻。
而用它黏着于透明的亚克力上,其黏着面看起来较平整与透明,黏着的强度也够强,但是存放需要置于茶色或深色的玻璃瓶内并放于阴凉处,因为它会被光解,就是会被光给分解成分会较不纯甚至失效。
再说,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也是难取得!不过我偷偷的告诉楼主,建议您先准备一个 10ml ~ 30ml 茶色或深色的小玻璃瓶,多找几家亚克力店向店家要一点,一般店内有的都会给你所需要那一丁点的用量,您去询问店家之前也再带支小号的毛刷笔给店家看,告知店家您真的就是要用来且仅止于黏着亚克力上使用。
我于 198x 年捣鼓一些 DIY 的亚克力材料时就是这样要来的,建议楼主不妨一试。
※ 哦!对了,还有...就是楼主您若是都没能成功取得要到或被店家打脸后,也请别来找我啊!我仅是将我所知的告知您,给您做一参考而已!呵呵~

网友:
假货宝上有无痕胶,据说就是粘亚克力板的。我没用过。

网友:
淘宝“亚克力粘合剂”,十几块钱的那种500ml的棕色玻璃瓶子装的,我用了好几瓶了,效果挺好!

网友:
三卤甲烷 好像可以,不要多,剧毒

网友B:
我公司都是用  环己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都是用  环己铜

比丙酮效果好?

网友:
淘宝有卖无影胶 ,就是氯仿

氯仿粘结透明亚克力完全就是看不出痕迹,并且强度和本体一样高

网友:
我们以前用的都叫  哥罗方    查了下 就是三氯甲烷   这也买不到了?

网友:
就是三氯甲烷

网友(2018-01-27):
淘宝亚克力胶水 楼主 以后不会啥就用淘宝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