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硬盘设置了密码,各种CMOS清除都无效,百度上PC3000...

楼主(2017-12-27):
电脑的硬盘设置了密码,各种CMOS清除都无效,百度上PC3000都是全家桶,这世道。。。。。。

楼主:
哪位亲能给个PC3000,毛子的产品。。。。谢谢

网友A:
硬盘挂成从盘进PE系统也不能读取硬盘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挂成从盘进PE系统也不能读取硬盘内容?

看不到这个硬盘。。。晕菜 。。。

网友B:
PC3000要配合卡用的吧,拿去电脑城找人弄。

网友C:
用ghost 搞成一个镜像文件,然后用ghostexplor看看

网友:
旧版本的希捷可以进f3清除密码,新版的被锁了,只能用pc3000之类的来解了。电脑城很多恢复数据的地方可以解。

网友:
我好像有一套d版的pc3000,当年买来不会玩

网友D:
你自己的硬盘密码不记得?

网友:
dell、hp、ibm等品牌电脑的BIOS才支持密码设定和密码输入,一般台式机都没有这个功能导致不能识别硬盘。
硬盘设定密码后常规方法都不能清除和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的硬盘密码不记得?

关键不是自己的硬盘,而是别人的。。。。。我也是帮他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host 搞成一个镜像文件,然后用ghostexplor看看

看密码硬盘的内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键不是自己的硬盘,而是别人的。。。。。我也是帮他搞。。。。  ...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的硬盘,你去破解密码?

我周围使用硬盘密码的,都是保密级别比较高的单位和个人,即使出现问题,只要把硬盘或笔记本上交给技术部门就行了,而不会自己破解密码

如果你确认没有问题,那就无所谓了,免得被请去喝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的硬盘,你去破解密码?

我周围使用硬盘密码的,都是保密级别比较高的单位和 ...

谢谢您的提醒,咱这里的硬盘,远谈不上保密的程度,都是半桶水的人瞎G8折腾弄的。。。。。

网友:
很多年前搞过,把硬盘分区表改写几个字节,就隐藏了,不过,ghost直接无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C3000要配合卡用的吧,拿去电脑城找人弄。

品牌的商用机比如thinkpad,如果用了它bios里面的硬盘密码功能,然后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真的可以拿pc3000来对付吗?

网友F:
去电子城三百块搞定,
我之前跟你一样的情况,我是电脑坏了,硬盘拆下来挂台式机读不到盘,
后来拿到电脑城说我设了硬盘密码,我才想起来确实是有密码,
我记得密码,但自己没办法弄,除非找到一台同一个牌子的笔记本去输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品牌的商用机比如thinkpad,如果用了它bios里面的硬盘密码功能,然后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真的可以拿pc30 ...

要看人品,大多数盘只要用PC3000破了硬盘固件那一关就可以解,不过据说有的盘是真的做了盘片级加密的,这种不知道密码就算开盘都读不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电子城三百块搞定,
我之前跟你一样的情况,我是电脑坏了,硬盘拆下来挂台式机读不到盘,
后来拿到电脑城说我 ...

我手头这个500G的硬盘,远搁不住花300去弄了,直接300块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头这个500G的硬盘,远搁不住花300去弄了,直接300块买个新的。。。。  ...

以为你还要数据,不要数据就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要看人品,大多数盘只要用PC3000破了硬盘固件那一关就可以解,不过据说有的盘是真的做了盘片级加密的,这 ...

thinkpad T系列,我试过设硬盘密码和取消密码都是秒级完成,所以我知道肯定没加密盘片数据。看来这种硬盘加密也不是完全保险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要看人品,大多数盘只要用PC3000破了硬盘固件那一关就可以解,不过据说有的盘是真的做了盘片级加密的,这 ...

我公司的电脑MACFEE接管了BIOS,并加密,进WINDOWS都不要密码,但开机在BIOS那里显示是MACFEE要求输入密码,据我们IT讲丢了电脑不要紧,基本不可能解密。
电脑里也是MACFEE的加密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的电脑MACFEE接管了BIOS,并加密,进WINDOWS都不要密码,但开机在BIOS那里显示是MACFEE要求输入密 ...

进windows的事都不要密码,那不就直接可以用电脑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windows的事都不要密码,那不就直接可以用电脑了吗?

开机在BIOS阶段要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T系列,我试过设硬盘密码和取消密码都是秒级完成,所以我知道肯定没加密盘片数据。看来这种硬盘 ...

硬盘密码有两个等级,最高等级无论设置密码还是取消密码都需要全盘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公司的电脑MACFEE接管了BIOS,并加密,进WINDOWS都不要密码,但开机在BIOS那里显示是MACFEE要求输入密 ...

这种是机器自带TPM模块了,安全性高很多。

网友H:
MHDD可以清除部分格式的密码,可以试一试。

楼主:
用pe启动的话,硬盘都不让你看到,格谁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e启动的话,硬盘都不让你看到,格谁去啊……

貌似XBOX的硬盤,設了ATA LOCK.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pe启动的话,硬盘都不让你看到,格谁去啊……

分区软件能看到硬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分区软件能看到硬盘不

看不到。。。。。这个盘挂到另外一下正常盘下,开机启动就要密码。单独上这个盘,用U盘启动,还是要密码。。。。。

网友:
真有重要东西也不会不记得密码  所以  直接格式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MHDD可以清除部分格式的密码,可以试一试。

用MHDD这样弄清除后,资料也会全清了,
用PC3000解,资料还在,

网友J:
我的T440P也设置了硬盘密码,SSD硬盘,但是重要资料经常备份,不担心硬盘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T440P也设置了硬盘密码,SSD硬盘,但是重要资料经常备份,不担心硬盘完蛋。 ...

SDD硬盘,应该只是一个系统,没啥重要的资料的。设置了密码,还能用吗?

网友:
我的电脑就一块480G的SSD,没有别的硬盘,为了保密,设置了开机硬盘密码。
暂时没有测试过将这块硬盘放到别的电脑上是否可以识别。

网友:
表示我不会用电脑的加密功能,我用tc来加密整个硬盘。。。用私钥来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硬盘密码有两个等级,最高等级无论设置密码还是取消密码都需要全盘格式化。 ...

那win7带的bitlocker算是什么级别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那win7带的bitlocker算是什么级别啊?

那是标准的AES,key丢了数据就找不回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那是标准的AES,key丢了数据就找不回来了。

捡到一个bitlocker的u盘,能格式化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捡到一个bitlocker的u盘,能格式化化吗?

印象中可以格式化
原来内容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