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支持多达500个WIFI模块同时工作的路由器

楼主(2017-12-27):
有没有可以支持多达500个WIFI模块同时工作的路由器,或者解决方案。现有的方案有点小贵。

网友A:
开会的场合会用这个     淘宝搜千人AP?  一般这种情况是 一个软路由+集线器,有线连接到多个AP,AP名字全是一样的.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企业路由器加AP的架构,本身WIFI模块通信的密度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就是采用这样的AP模式,但是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会的场合会用这个     淘宝搜千人AP?  一般这种情况是 一个软路由+集线器,有线连接到多个AP,AP名字全是一 ...

第一次听说软路由,谢谢你。

楼主:
WIFI网络可以自组网吗。

网友:
如果你用esp8266这样的wifi模块,那他自己支持模块的级联,减轻ap的负担,同时扩展覆盖面积

网友B:
在官网上有例程,叫me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官网上有例程,叫mesh

ESP8266的官网吗

网友:
http://espressif.com/zh-hans/products/software/esp-mesh/overview

每个自组网可以有64个设备,最多可以5层级联。你要500个设备的话,组10个这样的网络然后主节点连接到ap上。不过位置布置得注意,不然同频干扰就没的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采用的是企业路由器加AP的架构,本身WIFI模块通信的密度不是很大,我们现在就是采用这样的AP模式,但是 ...

请教一下,家里多个房间,可以用ap吗,用了ap是将名称密码设置实现自动切换吗

网友:
TP-LINK TL-AC500 无线AP控制,可控制500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家里多个房间,可以用ap吗,用了ap是将名称密码设置实现自动切换吗 ...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弄的,可以自动切换, 但是需要设置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