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OX2012A固件掉了(求助维修)

楼主(2017-12-27):
2013年买的DSOX2012A固件掉了。。。。。。过保了谁能修呀。。。。现在一直在开机画面,几个灯一直闪来闪去。。。。。再也不买这破东西了。

网友A:
这个是这个示波器的通病,网上有人维修 1000大洋吧,或者你找个好的示波器,将flash芯片读取出来,烧录到这个芯片中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个示波器的通病,网上有人维修 1000大洋吧,或者你找个好的示波器,将flash芯片读取出来,烧录到这个芯 ...

我也知道呀。。。但是找不到。。。这么大的厂家产品居然干出这种事情。

网友B:
不会是当年38论坛流出来的那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当年38论坛流出来的那批吧

我这个还是在当年安捷伦代理那里,叫北京东方集成的那里买的。。。。L垃圾阵垃圾~~~~~

网友C:
可以找厂家吧,公司09年买了好几台没啥问题

网友A:
我之前有一个刷固件刷坏了,还好在保修1期,找厂家的人免费维修了.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40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厂家吧,公司09年买了好几台没啥问题

过保修期了。送去三周无果又拿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一个刷固件刷坏了,还好在保修1期,找厂家的人免费维修了.

这个是13年的。。已经过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4022-1-1.html

这个是河蟹的。。。不是修复的。。。

网友E:
入手安捷伦DSOX2012A 修仪器的大牛说一年半就会挂掉,求建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8748-1-1.html

118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入手安捷伦DSOX2012A 修仪器的大牛说一年半就会挂掉,求建议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78748-1-1.h ...

谢谢您~~~~现在开机只识别U盘就是不读。。。。。

网友F:
你的固件版本是啥?2.42版本以后的都修改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固件版本是啥?2.42版本以后的都修改了这个问题

机器自检不通过。。。。看不到。。。。。。2013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现在开机只识别U盘就是不读。。。。。

再下看101楼

楼主:
试验了好多U盘。。。不是黑屏就是没反应。。。所以我估计还是系统有问题谢谢了~

网友:
LZ哪里的?我这里有得修,得看问题原因和成度

网友:
我网上认识一个一个大牛,上次我tek示波器也是他修的,要价合理,要我介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