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规定的二类电器可以使用三芯带地线的电源线么?

楼主(2017-12-27):
         如题。下面几句是查到的资料:
I 类电器,有工作绝缘,有接地端点和接地线,规定必须接地或接零。接地线必须使用外表为黄绿色双色的铜芯导线,接触电阴应不大0.1欧姆。
该类电器的防触电保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有一个附加预防措施,其方法是将易触及的导电部件与已安装在固定线路中的保护接地导线连接起来,使易触及的导电部件在基本绝缘损坏时不成为带电体。例如,国产电冰箱多为 I 类电器。
II 类电器 ,这类电器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没有接地要求。有工作绝缘外,尚有独立的保护绝缘或有效的电器隔离。这类电器的安全程度高,可用于与人体皮肤相接触的器具。
该类电器在防止触电保护方面,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具有附加的安全预防措施。其方法是采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结构,但没有保护接地或依靠安装条件的措施。例如,国内生产的电热毯多为 II 类电器。

         我的麻烦事情是,我们的产品是塑料外壳的二类电器,产品做EMC整改的时候发现加地线可以解决,按照查到的资料,二类电器没有接地要求,但是这个没有接地要求怎么理解?是不管你接不接地还是必须不能接地?二类电器必须不能
用两芯不带地线的电源线还是不管你用两芯还是三芯?有知道的给说说,测试机构里面的人也不清楚,说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封贴,我自己回答,查阅了具体标准后发现,GB4706.1有明确规定2类电器不应有接地措施

网友A:
当成1类卖是不行的么?还是说2类当1类的话需要认证的都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成1类卖是不行的么?还是说2类当1类的话需要认证的都不一样了?

不行,必须要有人体可接触的金属部分才能算一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必须要有人体可接触的金属部分才能算一类

你加一个金属的触摸按键,然后按照一类的过呗。。。

网友B:
II类电器没要求接地...那接了地是安全还是更加不安全?一般认为接地是为了保证使用者的安全,II类电器的双重绝缘对使用者来说已经足够安全了无需接地,但有接地应该是能使电器设备更加安全才是的,但规定II类电器不应有接地措施...这也够奇葩够的了。。

补充,刚刚也看了下《GB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楼主请注意看3.3.10 注3 里的内容。

3.3.10
II类器具
.....
注3:如果一个各处均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器具又带有接地的防护措施,则此器具被认为是I类或0I类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类电器没要求接地...那接了地是安全还是更加不安全?一般认为接地是为了保证使用者的安全,II类电器的双 ...

老铁,哥们真的要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去问问看能不能申报成一类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一个金属的触摸按键,然后按照一类的过呗。。。

没有这么简单的,加了金属部分还要增加10A以上大电流接地测试,也挺费劲

网友(2020-04-24):
mark  安规中三线制  地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