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T下如何实现如图的多窗口效果?

楼主(2017-12-28):
看图,可在上面切换窗口,QWidgetStack可以实现么?

楼主:
用QTabDialog可以实现

网友A:
将每一个子页布局在QWidget上,然后使用addTab函数加入到QTabWidget部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每一个子页布局在QWidget上,然后使用addTab函数加入到QTabWidget部件中。

多谢回复!
刚学QT,C++也不熟;
刚从csdn下了个例程,正拿来修改成自己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idgetStack===》QStackWidget

QStackedWidget

楼主:
多谢大师!
网上有的资料写法也不对呀

网友(2018-01-27):
直接找官方历程。 官方历程是相当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