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ython实现的复古版Modbus调试精灵,向经典致敬!

楼主(2017-12-28):
以前调试modbus一直都是使用经典版本Modbus的调试助手,但是有些参数设置不太方便,不知道
为什么作者有些需要用8进制,有些用10进制,有些用16进制,老软件好像是用vc开发的吧,作者
已经不更新了,而且留下的网站都打不开了。

一直都看论坛里别人使用python玩的很溜,python新手的我也来凑个热闹。
花了两天时间用python仿做了一款复界面风格的modbus调试精灵,同时也向经典致敬!!

软件是用python3.4和pyqt5制作的,当然还使用了Pyserial库
界面没有使用Designer制作,纯手工代码摆放!~_~! (控件摆放花了大部分时间!)

做完后看我电脑上有pyInstaller库,就用它来打包exe。没想到过程也并不顺利,经过一个晚上

的努力,终于勉强搞定。不过体积好大!(这应该是python的通病吧!)

exe 和 源程序 都奉献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刚出炉的还热乎乎,程序没有优化,大家多包涵!希望大神多提意见!

如果大家能帮忙测试测试,那就更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lz致敬   把代码托管到github吧~~~~

代码已经托管到了github   https://github.com/hechao17/Modbus-RTU
欢迎大家免费使用!!

题外话:
github也是新学现用,话说电工用github的多吗??
对纯code文档,git应该很多好支持吧,对于电子的电路,工程文件github好用吗?

修改原因:连接地址错误!重新修改

楼主:
补充内容:
1. 修改原来的地址输入8进制,写入数据16进制,数量为10进制的问题,现在统一为10进制。
2. 增加端口扫描功能,可手动扫描存在的端口。
3. 修改了写多寄存器时,数据输入的一些校正。

网友B:
其实界面是不是要用那个PYQT去做的, 逻辑使用py和库实现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界面是不是要用那个PYQT去做的, 逻辑使用py和库实现对吧,

界面使用pyqt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Designer进行库的布局,想vb一样拖拽.  一种就是直接使用pyqt的库, 用代码来布局,像用c++使用qt的库类似
两种方式都要用到pyqt库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容:
1. 修改原来的地址输入8进制,写入数据16进制,数量为10进制的问题,现在统一为10进制。
2. 增 ...

PHYTON 好象不能单机版吧。不能象VC++一样,随考随用吧。。

网友:
收藏,对python熟的工程师,这类软件开发效率还是挺高的。

网友:
支持楼主

一直想法python,一直没时间

网友:
强烈支持python写的!

网友:
一直就想用python做界面,原来是用pyqt做的,谢谢楼主啦

网友D:
界面挺帅,感谢楼主!!

网友E:
同用python  顶一个     目前简单写了一个示波器抓波形用的(只能用TEK)  打包后20多M  我的个乖乖  真大

编辑原因:修改图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HYTON 好象不能单机版吧。不能象VC++一样,随考随用吧。。

打包成exe的执行文件是可以 拷贝执行的, 使用者不需要python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界面挺帅,感谢楼主!!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包成exe的执行文件是可以 拷贝执行的, 使用者不需要python的环境~~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使用者不需要PYTHON的环境。。
我看了一下代码大小,只有十几K,而打包后的EXE有十几M。。。
PS:感觉这点,比C#好啊。。不晓得这个.EXE在XP上面能不能用,我的是WIN7 64BIT 所以用的挺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用python  顶一个     目前简单写了一个示波器抓波形用的(只能用TEK)  打包后20多M  我的个乖乖 ...

直接控制示波器??

这个厉害啦。。
通过什么接口控制的?串口、USB、网口、GPIB??

这个挺实用,,每次需要示波器大量测量、截图的时候示波器上输入文件名特别麻烦,,在电脑上输入文件名就方便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控制示波器??

这个厉害啦。。

大神请教一下,PYTHON控制串口,能达到961200的波特率吗,忙得过来吗?是否能顺利干活的。。。
C#下面就感觉抓瞎了。。也许是我使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大神~

大神实不敢当啊,,只不过写了几个几百行代码的小工具,,咱这在人家专业APP开发人员眼里也就是个小学生

Python挺好,简单,易学、易用,,是我等非专业APP开发人员的福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PHYTON 好象不能单机版吧。不能象VC++一样,随考随用吧。。

可以的呀;只要打包好了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一下,PYTHON控制串口,能达到961200的波特率吗,忙得过来吗?是否能顺利干活的。。。
C#下面就 ...

肯定没问题啊,波特率961200,,每秒钟才10K字节,,对于3GHz的电脑CPU,每处理一个字节平均有300K个指令周期,,肯定能处理的过来啊

应该是你使用的问题,我猜可能是:没有使用多线程,,GUI主线程被卡死了

你可以参考下这个:分享Python实现的串口助手,可显示波形、有源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问题啊,波特率961200,,每秒钟才10K字节,,对于3GHz的电脑CPU,每处理一个字节平均有300K个指 ...

照速度上来说是妥妥的。。但是软件不是还有其它限制吗。。我原来使用C#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迟滞。。所以才咨询你有没有在这么高波特率上操作过串口。。。
能方便在你那个串口的贴子里,贴1个EXE吗? 这样我方便测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phyton的傻瓜安装包,贡献一下,没有弄过上位机的,感觉无从下手,

例如windows下,都需要下载那些东西,有没有安装顺序啥的,网上找了一下,都是给一个地址,里边一堆东西,也不知道哪个有用,而且文件都挺大的,好多都过1G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控制示波器??

这个厉害啦。。

就是USB  PYSERIAL  至于命令找你找示波器的参考手册  都有遥控命令的  目前我用python试了以下接口:usb gpib RS232 串口  都没问题    还有一些特定的设备  间接调用SPI  I2C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速度上来说是妥妥的。。但是软件不是还有其它限制吗。。我原来使用C#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迟滞。。所以 ...

已补充到原帖,,你可以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USB  PYSERIAL  至于命令找你找示波器的参考手册  都有遥控命令的  目前我用python试了以下接口:usb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速度上来说是妥妥的。。但是软件不是还有其它限制吗。。我原来使用C#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迟滞。。所以 ...

应该重开一个线程 专门处理收发就可以。

网友F:
谢谢,楼主是用python3还是2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是用python3还是2写的?

python3.4
数字补丁

网友:
python怎样打包啊

楼主:
我是用PyInstaller, 它也是像python的库一样,安装后,在需要打包的文件中建立一个PY文件
导入 from PyInstaller.__main__ import run然后添加打包指令,打包就可以打包exe拉。

楼主:
一般的打包这样做就可以了,有些工程中带有图片拉,文档拉信息的,比如我这个工程中有些图片的
如果直接打包会丢失图片信息,有两种方法解决,一是将图片随exe一起拷贝,这种方式需要携带图片我觉得不是很方便,
二就是将图片信息转成py文件,让后在主程序中读取里面的信息加载,就免去了拷贝图片的问题。

网友F:
你好在网上只找到PyQt5-5.9.2-5.9.3-cp35.cp36.cp37-none-win32.whl (md5)这个文件没有python3.4版本的。3.4以上的可以用在3.4版本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在网上只找到PyQt5-5.9.2-5.9.3-cp35.cp36.cp37-none-win32.whl (md5)这个文件没有python3.4版本的 ...

去官网找啊,各个版本都有。
我用的这个版本。

网友G:
做得不错。给你点提示,看你的程序结构,对于串口接收好像用的一个定时器来轮询做的。你可以考虑用串口自己的超时时间,或者用多线程来做。可能实时性更好。

网友:
直接用flask做成web的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在网上只找到PyQt5-5.9.2-5.9.3-cp35.cp36.cp37-none-win32.whl (md5)这个文件没有python3.4版本的 ...

发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得不错。给你点提示,看你的程序结构,对于串口接收好像用的一个定时器来轮询做的。你可以考虑用串口自己 ...

是的,因为数据不多,才用定时器完成的,开启线程来做确实可以的。

网友:
厉害,佩服,我也一直想用python做串口或者CAN的,但是没有实际行动,佩服楼主啊~~

网友:
向楼主致敬,python modbus

网友A:
向lz致敬   把代码托管到github吧~~~~

网友:
感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USB  PYSERIAL  至于命令找你找示波器的参考手册  都有遥控命令的  目前我用python试了以下接口:usb ...

标记 回头翻翻手册

网友:
好东西   ,正好在弄modbus和学习python。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码已经托管到了github   https://github.com/hechao17/Modbus-RTU
欢迎大家免费使用!!

感谢!
github特别好用~~~~可以参考很多开源项目.

网友(2018-03-14):
谢谢楼主,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
界面漂亮,向楼主致敬

网友(2018-07-15):
谢谢分享,最近也开始接触python,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