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划分线程每个线程之间用Q通信

楼主(2017-12-28):
如题,这样做的利弊,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有必要通讯才通讯,没必要就不用Q通讯。
有些一个信号量就够了。

网友:
操作系统线程之间通信使用消息队列可以降低线程之间的耦合度,方便扩展任务

网友:
FreeRTOS的信号量也是队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