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对齐PCB丝印

楼主(2017-12-28):
以前都是手动一个个的去调整的,有没有办法能先把元器件序号选好,然后用快捷键像“A+B”或“A+T”这样子去快速对齐。
我现在用快捷键时,元件位置也跟着移动了。

网友A:
丝印为啥是器件值,而不是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为啥是器件值,而不是R??

直接把参数标上去方便些

网友B:
选中某个要调整的元器件的丝印,然后使用"find similar objects",全局编辑功能进行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某个要调整的元器件的丝印,然后使用"find similar objects",全局编辑功能进行编辑! ...

你说的是编辑,像是改变字体大小高度是吧。我说的是把丝印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网友:
1.选中,2.快捷键A,3.快捷键P

网友C:
如果用pads就非常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把参数标上去方便些

你这只能手焊没法机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编辑,像是改变字体大小高度是吧。我说的是把丝印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

全局修改 设置参数的 X坐标 或Y坐标值 不行吗?

网友:
我都是关键IC 放丝印, 非关键 丝印字符直接删除  看着省心 也防别人copy  板子也漂亮

网友:
我们公司PCB有空间,不放位号会被工艺与生产喷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pads就非常简单!

PADS 的话,我都不用调整,做元件就调好了位置,太方便了。

网友:
AD09 我是按SHIFT选中丝印再按A键选中对齐,12楼怎么做出动画效果了。

网友E:
按shift左键选中丝印,ctrl+shift+l左对齐,T上对齐,B下对齐,R右对齐,H水平分布 V垂直分布 D对齐到栅格

网友:
以前都是手动对齐的,学了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shift左键选中丝印,ctrl+shift+l左对齐,T上对齐,B下对齐,R右对齐,H水平分布 V垂直分布 D对齐到栅格{ ...

我这样操作之后会把元器件跟着拉动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菜单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F:
这个是AD哪个版本开始带这个功能?

网友:
AD16,shift键多选,之后A+B,A+T操作就可以啊!元器件没有跟着动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菜单怎么弄出来的

过滤器,需要自定义
度娘搜 altium filter,很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AD哪个版本开始带这个功能?

需要自定义,见楼上
我是AD1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操作之后会把元器件跟着拉动

用shift按键加鼠标只选择丝印,我在AD10 AD13 AD14 AD18上边都试过,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hift按键加鼠标只选择丝印,我在AD10 AD13 AD14 AD18上边都试过,没有问题的 ...

估计是我的版本太低了,我的是AD09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我的版本太低了,我的是AD09

9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菜单怎么弄出来的

不错啊  把pads的特色copy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逼,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只能手焊没法机贴了。

他这个应该是隐藏序号显示数值吧 序号坐标还是可以导出

网友:
allegro的话可以用label tune 功能,快速对齐丝印。
AD好久不用了,倒是不大清楚。

网友:
看来要把电脑的09升一下啦,老版本功能是差点啊

网友(2018-03-20):
好功能,不错,下次要试一下这个功能,提高效率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设置菜单怎么弄出来的

也可以不用设置过滤器
按shift+S
再同时按住shift+Ctrl滚动鼠标轮到你需要的层

网友:
好多操作都没有用过,都是手动操作的

网友:
AD 丝印操作。留名记录。

网友I:
画一条线,然后以这个线为基准对齐。。。。。。

网友:
ad软件,选中a+选择对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画一条线,然后以这个线为基准对齐。。。。。。

新版本的可以直接用快捷键对齐丝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可以不用设置过滤器
按shift+S
再同时按住shift+Ctrl滚动鼠标轮到你需要的层

这个快捷键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把参数标上去方便些

没有元件标号,贴片机不好贴件!

网友:
这样方便人家盗版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受教了;

网友:
又学一招,把器件参数单独放一层,方便管理。

网友:
学习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