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疑问:2OZ厚铜皮,过孔金属化也变厚了吗?

楼主(2017-12-28):
最近做了一个2OZ的板子,发现原来在1OZ板子上插拔自如的牛角插座(注意,不是插头),在2OZ板子上没法插到底。
我怀疑是过孔金属化的时候,由于2OZ需要额外增加电镀时间,导致了过孔内的镀层也增厚了,孔的内径就不足了。
那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我牛角插座的孔径用的是0.9mm的,可能选择1mm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有可能,你那以前的板子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走线过孔的孔壁厚度是不变的。都是1OZ

网友:
走线过孔的壁厚铜皮 20UM  极少数25

网友:
这个板厂应该处理好的,最后保证孔径。向你的板厂反馈下

网友:
铜厚要体现在过孔补偿上,完全是PCB厂的事,你说明好就行。另外,插件的孔不要设计这么紧张,万一需要拆焊就麻烦了。

楼主:
最终发现原因所在:
1、我的焊盘是0.762mm内径,在1OZ板上能插进去,在2OZ板上插不到底。
2、我开始用的牛角插座是山寨货,引脚偏细,正好处在了焊盘的临界范围上。
3、当使用正品台湾正凌精工的牛角插座,无论1OZ和2OZ板,都插不进去,而且是插不进去,不是插不到底。
4、双排母的插针,比双排针的插针更细(实际是更薄,因为排母的金属部分是金属板冲压出来的,厚度太厚不好冲压),0.762mm的内径适合排母,但不适合排针和牛角插座。
5、使用牛角或简易牛角,简易内径应设置为1mm,至少0.9mm,保证安装和拆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