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quartus 生成DDR的IP核,总是卡住,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7-12-28):
如图。等待了很长时间还是这样

楼主:
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设置问题?好像都不是,我用11.0和13.1的版本都试过都是这样;网上下载的现成的例子,只要一编辑也会这样。无语了

网友A:
换系统吧,不支持win10的调调,我用win7可以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系统吧,不支持win10的调调,我用win7可以生成

我用的64位win7

楼主:
这是干嘛的?必须要装吗?

网友B:
打开任务管理器,关掉进程quartus_map.exe,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任务管理器,关掉进程quartus_map.exe,再试试

任务管理器里没有这个进程,谢谢。

网友C:
看看网络是不是wifi变有线了?mac地址换了就改下破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网络是不是wifi变有线了?mac地址换了就改下破解文件

我一直只用着有线。软件已经破解的了,其他内容都可以正确编译和下载。谢谢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我碰到过原因就是mac地址问题。不过有次是重装解决的,感觉破解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网络是不是wifi变有线了?mac地址换了就改下破解文件

嗯,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干嘛的?必须要装吗?

综合用的,提示中显示需要的......

楼主:
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你看看有没有SP之类的补丁包

楼主:
13.1版本的下载地址
http://bbs.elecfans.com/jishu_413502_1_1.html

楼主:
不会必须要用正版的软件才可以用DDR的核吧?

网友(2018-01-2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用7楼的方法

网友D(2019-03-13):
关掉进程quartus_map.exe还会卡在下一步,最终也没能成功生成。

网友:
以前用13.0有这个问题,后来换了13.1就没再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掉进程quartus_map.exe还会卡在下一步,最终也没能成功生成。

再关一次

网友:
关了几次,后面能生成IP核,但是带来的警告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