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0 做长时间看门狗设计

楼主(2017-12-28):
精度要求不高,想要用RC震荡,要求灯2S闪一次,其他分频想得到3分钟一次的复位信号  求RC怎么计算,手册给出的是10V的计算公式,现在是5V电压

网友:
电压影响不大,按10V的算就行了。
精度要求高的话,用32.768k的手表晶振

网友A:
10V电源的门限电压刚好是5V的一倍,所以RC时间常数和电源电压无关。

楼主:
WATCH DOG那里要加一个隔直电容,防止脉冲信号在高电平时死机,后再加一个放电电容,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
引用 楼主:
WATCH DOG那里要加一个隔直电容,防止脉冲信号在高电平时死机,后再加一个放电电容,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 ...

错了 放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电源的门限电压刚好是5V的一倍,所以RC时间常数和电源电压无关。

2倍。

网友:
楼主,用一片555集成电路吧,才八个脚,电路简洁,稳定可靠

网友:
用专门的看门狗芯片,复位时间可以软件上处理下

网友B:
不如来一个8脚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来一个8脚单片机

对,最简单可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电路测试基本通过了,上电后4分钟复位已实现,看门狗脉冲信号一直高电平时加电容电阻后也会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