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3288使用gpio-keys.c,系统里找不到gpio-keys,求助

楼主(2017-12-28):
我参照晚上移植按键的教程,直接在设备树下面添加gpio口信息,然后make menuconfig ,添加按键模块,然后编译烧录,
gpio_keys {
                        compatible = "gpio-keys";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autorepeat;
                        button@1 {
                                label = "Key1";
                                linux,code = <49>;
                                gpios = <&gpio8 GPIO_A0 GPIO_ACTIVE_LOW>;
                        };
                        button@2 {
                                label = "Key2";
                                linux,code = <50>;
                                gpios = <&gpio8 GPIO_A1 GPIO_ACTIVE_LOW>;
                        };

                        button@3 {
                                label = "Key3";
                                linux,code = <51>;
                                gpios = <&gpio8 GPIO_A2 GPIO_ACTIVE_LOW>;
                        };

                        button@4 {
                                label = "Key4";
                                linux,code = <52>;
                                gpios = <&gpio8 GPIO_A3 GPIO_ACTIVE_LOW>;
                        };

                        button@5 {
                                label = "Key5";
                                linux,code = <53>;
                                gpios = <&gpio8 GPIO_A4 GPIO_ACTIVE_LOW>;
                        };

                        button@6 {
                                label = "Key6";
                                linux,code = <54>;
                                gpios = <&gpio6 GPIO_A0 GPIO_ACTIVE_LOW>;
                        };

                        button@7 {
                                label = "Key7";
                                linux,code = <55>;
                                gpios = <&gpio6 GPIO_A1 GPIO_ACTIVE_LOW>;
                        };

                        button@8 {
                                label = "Key8";
                                linux,code = <56>;
                                gpios = <&gpio6 GPIO_A2 GPIO_ACTIVE_LOW>;
                        };

                        button@9 {
                                label = "Key9";
                                linux,code = <57>;
                                gpios = <&gpio6 GPIO_A3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0 {
                                label = "Key10";
                                linux,code = <58>;
                                gpios = <&gpio6 GPIO_A4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1 {
                                label = "Key11";
                                linux,code = <59>;
                                gpios = <&gpio2 GPIO_A0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2 {
                                label = "Key12";
                                linux,code = <60>;
                                gpios = <&gpio2 GPIO_A1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3 {
                                label = "Key13";
                                linux,code = <61>;
                                gpios = <&gpio2 GPIO_A2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4 {
                                label = "Key14";
                                linux,code = <62>;
                                gpios = <&gpio2 GPIO_A3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5 {
                                label = "Key15";
                                linux,code = <63>;
                                gpios = <&gpio2 GPIO_A4 GPIO_ACTIVE_LOW>;
                        };
                        button@16 {
                                label = "Key16";
                                linux,code = <64>;
                                gpios = <&gpio2 GPIO_A5 GPIO_ACTIVE_LOW>;
                        };
                        };

楼主:
好吧,解决了,GPIO还要在pinctrl初始化一下

网友:
用什么开发板,能不能推荐一下,也想玩下RK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