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集成库导出元件编号的方案.征求意见稿

楼主(2017-12-28):
前言:

       当前集成库存虽然挺好,大部分客户都在使用嘉立创组织的集成库,  但是由于AD在PCB文件中不存储自定字段,  嘉立创这里拿到客户上传的PCB文件后,帮客户导出BOM,无论是使用脚本的方式还是元件自带的功能都没办法导出原理图中自定的字段, 也就是虽然我们在做集成库的时候写上了元件编号,没办导出.  结果导致了在识别阶段,也只能使用模糊搜索的方式识别.

不得不承认,当前的搜索引擎还是比较笨的阶段,  我们花大力气组织整理的集成库  在识别这一块也成摆设.

下面说明  征求意见  解决方案

先说当前用的导出方法:

如果是脚本的话, PCB  API中自带的这些字段,可惜这些属性里都不存原理图的自定字段:

上面两种方法怎么做都跟现在的差不多.从PCB无法导出原理图中添加的自定义字段

解决方案:

1:  在原理图库 的名字 中添加上元件编号.

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放置了这个零件的话, 在PCB上导出BOM是效果如下

2:  导出BOM是进行拆分,  注意上图红圈:  LibRef这一列内是包含一个元器件编号的而且LibRef在PCB中是不能编辑的出错的可能几乎没有,此时嘉立创对到处的这份BOM进行二次处理,将这个编号拆分出来. 处理后效果如下

这里用了个特殊字符 _[C*****]  在LibRef出现特征这么明显的字符,拆错的可能也不大.

有了这个元件编号后, 下一步 下SMT订单 或是立创商城采购零件几乎就能做到 秒 识别.

另外我们还有个计划,就是将商城的大部分零件都绘制成集成库,我们也不打算按照厂商分类.还要避免型号重复的问题.

上面是一个征求意见的稿子,  不知各位好朋友您意见如何?  或者别的方案?

网友:
你的目的是,PCB的元件带上你的编号就行了吧?貌似是可以的

编辑
试了一下,我是要通过Comment,弄编号是不行,我只是元件值

网友A:
但是导出BOM的时候印象中是可以包含原理图文件的。。。

网友B:
想一劳永逸,还是要用数据库,建议LCEDA中有这个功能
数据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劳永逸,还是要用数据库,建议LCEDA中有这个功能
数据库

你的这楼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楼主是想要从单单一份PCB文件上导出带有元件编号的或自定义字段的BOM.   不说项目文件齐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导出BOM的时候印象中是可以包含原理图文件的。。。

我怎么从PCB文件上导不出呢,    要不再帮我验证一下印象?

网友C:
cadence导出有没有类似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导出有没有类似的方案?

最近不打算 折腾 cadence

网友:
有这个习惯的工程师一般都有自己公司的料号。
如果可以自动识别自己公司的料号,并和嘉立创对应即可。

网友D:
特殊字符 _[C*****] 放B列那个Description里行么? A列Comment可能用户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殊字符 _[C*****] 放B列那个Description里行么? A列Comment可能用户会改

也想过放在Comment或Description 但是太自由了.   手工改,一定会出错.

网友:
LibRef吧
像4楼提供数据库最好
电阻一个阻值,你又建一个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劳永逸,还是要用数据库,建议LCEDA中有这个功能
数据库

又去学习了一遍.非常感谢,   确实可以实现.
部署 或普及还是有点难度.   不像集成库一个文件即可.

网友D:
我大概理解错了?

Comment或Description可以没有这个特殊字符 _[C*****]么?如果一定要有的话,放Description更合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大概理解错了?

Comment或Description可以没有这个特殊字符 _[C*****]么?如果一定要有的话,放Descript ...

楼主的是意思是怕放在 Description 中容易被修改,造成零件号和实际用的值不一致。

网友(2018-03-02):
使用数据库还是很方便的  特别是导出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