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开发一个多路温度采集器

楼主(2017-12-29):
准备开发一个多路温度采集器,各位看有没有需求,功能如下:

1、16路PT100,精度未修正为0.5+0.5%,线性度修正后为0.2度+0.3%。
2、通过网口、USB、串口与PC通信,发送温度值。
3、报警输出端口、数字输入输出端口等附加接口(次要或者预留)。
4、上位机具有3D显示功能,可导入3D模型,通过颜色表示温度值。
5、可扩展,可用多个组成32路、64路.......或者更多的通道。
6、体积类似与USB示波器大小。
7、上位机一些常规功能具备,如曲线显示、记录、报警设置等等.....

请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A:
控制包含里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包含里面么?

控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不过目前控制方面需求不明确,但可以提供通信协议,由上位机做控制也可以。

网友B:
1、16路PT100,精度未修正为0.5+0.5%,线性度修正后为0.2度+0.3%。
这个是关键,其它都是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6路PT100,精度未修正为0.5+0.5%,线性度修正后为0.2度+0.3%。
这个是关键,其它都是皮毛 ...

这个指标前提是得用进口A级的PT100,采用四线接法,误差主要来自于传感器的线性度。达到这个指标问题不大,已经验证过6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6路PT100,精度未修正为0.5+0.5%,线性度修正后为0.2度+0.3%。
这个是关键,其它都是皮毛 ...

功能需求也很重要呀,做出来的东西别人不喜欢用,或者不方便用,也是大问题!!!

网友C:
成本控制呢,成本决定方案
CAN总线通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呢,成本决定方案

主要是这种多路温度采集仪不确定市场需求怎样,至于成本或者实现,倒是有多种思路可以做,目前已经做了6路PT100的,但希望能把现在手上的产品继续完善,并商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控制呢,成本决定方案
CAN总线通讯好了

用CAN的话可能是另一种应用了,比如环境监测(车间、室内、空调系统等),这种情况可能对精度跟测温范围要求不会太高呀!基本一串DA18B20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种多路温度采集仪不确定市场需求怎样,至于成本或者实现,倒是有多种思路可以做,目前已经做了6 ...

需求加产品化,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再次开发操心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求加产品化,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比再次开发操心更多。

嗯,确实,这个是主要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确实,这个是主要问题了!

探头体积多大,有没考虑做K型热电偶的,做电源温度测试记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探头体积多大,有没考虑做K型热电偶的,做电源温度测试记录用

探头体积很小,PT100用裸头跟热电偶差不多了,K热电偶有考虑做,只是热电偶精度稍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探头体积多大,有没考虑做K型热电偶的,做电源温度测试记录用

做电源测试温度记录一般需要多少个探头呢?
可以将电源建成3D模型,可以实时显示电源整体的温度分布!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干变温控器。一般4路pt100

网友F:
pt100传感器太大,反应不够灵敏,不如直接用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100传感器太大,反应不够灵敏,不如直接用热电偶

不过热电偶精度很难做好,特别是多通道时,更困难,连接器体积很大!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巡检仪么  ,我用过  0.5的 热电偶的  48路巡检仪

网友G:
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上面语言开发的,是如何实现导入模型的,导入的模型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如何实现模型颜色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上位机是用上面语言开发的,是如何实现导入模型的,导入的模型是什么格式的文件,如何实现模型颜色变 ...

上位机是另一个伙伴开发的,可以导入标准格式的3D模型,stp 、igs等等都可以。导入后在模型上点击放置探头。

网友H:
pcr的温度校准仪去了解一下,看看做得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r的温度校准仪去了解一下,看看做得了不!

了解了一下,问题不大,开发时把这个应用也考虑进去!谢谢指教哦!!!

网友I:
上位机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位机做得不错

还没成型,到时候完善了再发上来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探头体积很小,PT100用裸头跟热电偶差不多了,K热电偶有考虑做,只是热电偶精度稍差了。 ...

你可以做适应不同领域的,电源一般用K型热电偶,线要最长2米,线不能太粗,通道最好能到16个,每个之间完全电气隔离,耐压1000V以上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横河MV10000,自己的小公司买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电源测试温度记录一般需要多少个探头呢?
可以将电源建成3D模型,可以实时显示电源整体的温度分布!

电源一般都有3D,不过这没必要,业界都是直接记录下每个器件对应的探头号就行了

网友J:
3d的温度分度云图做的不错,想问一下,这个需要3d模型的热学边界条件输入进入吧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做成探头无限传输的,这样不用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不能做成探头无限传输的,这样不用布线了。

技术上倒是可以实现,只是探头多了使用反倒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3d的温度分度云图做的不错,想问一下,这个需要3d模型的热学边界条件输入进入吧 ...

这个只是示意图了,没有像有限元那样严谨的传递函数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做适应不同领域的,电源一般用K型热电偶,线要最长2米,线不能太粗,通道最好能到16个,每个之间完 ...

嗯,对,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上倒是可以实现,只是探头多了使用反倒不便。

无线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很多场合距离很远,布线困难,线的成本也很高,而且线一旦很长,抗干扰和保护也不好做。、
现在无线传输的稳定性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我感觉未来几乎要全部无线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