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两层板传输线阻抗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7-12-29):
两层板的话,0.8、1.0mm板厚,传输线如果保持6mil的线距,线宽应该多宽?

网友:
CITS25 阻抗计算软件 自己算。

附上  0.8板厚i和1.0 板后的计算数据,仅供参考,有一定误差,不过基本能控制在5% 以内

0.8MM厚度 6mil间距 阻抗 线宽20 mil

0.8MM厚度  6mil间距 阻抗 线宽20 mil

1.0MM 厚度 线宽22mil

1.0MM 厚度 线宽22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