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嘉立创4层阻抗板层压结构基本确定!

楼主(2017-12-29):
本想就保只留2313的层压结构,但是做完客户调查后,有很多客户以基于嘉立创现行层压结构设计了阻抗,如射频之类!
1)为了保留客户返单的层压结构保持不变
2)为了支持更多的阻抗设计
为此决定,保留原有7628结构,新增2313结构,保持两种结构就能基本上支持99%以上四层板的阻抗设计!公布结构图片如下:
2313结构将在系统完成改造后上线,可能时间为1-2个月,后期我们还将推出一个基于嘉立创层压结构的速算阻抗设计小软件
输入你需要的阻抗,则会显示出两种结构的线宽线隙!

网友:
越做越强大~支持!

网友:
好样的,后面我们的阻抗四层板也可以在嘉立创做了

网友:
4层稳定了,就可以做8层了.

网友:
越做越好, 很快四层板也可以想做就做,不用纠结

网友:
2313和7628是啥意思?

网友A:
PP的型号
7628结构 0.2MM的厚度
2313结构 0.1MM的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P的型号
7628结构 0.2MM的厚度
2313结构 0.1MM的厚度

PP是什么意思。  最好来个实物科普 图片

网友:
楼主位的表格里说到了的。

起绝缘作用的,类似于塑料薄片。

网友C:
借位置问一声,四层阻抗板什么时候可以下单。

因为元旦后我这边就有一块需要做阻抗的四层板要下单,如果直接可以接单的话,我就在嘉立创打样了。但是目前位置,网站里没有专门的选项啊。希望越快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位置问一声,四层阻抗板什么时候可以下单。

因为元旦后我这边就有一块需要做阻抗的四层板要下单,如果直 ...

你板厚是多少,如果是用的7628的结构现在就可以,如果用2313要等1-2个月,其实现在很多人用我们现在的7628结构在做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板厚是多少,如果是用的7628的结构现在就可以,如果用2313要等1-2个月,其实现在很多人用我们现在的762 ...

板厚结构这些都无所谓的,我跟着你们的参数自己调整就可以了。

我在下单的时候,就直接选择普通四层板下单就可以了吧?没有其他新增的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新增的还没开始,需要调整期。

不要弄错了。

在生产的,是老结构,7628的结构(上下各层压0.2mmPP的结构),结构不同参数不同,别帮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借位置问一声,四层阻抗板什么时候可以下单。

因为元旦后我这边就有一块需要做阻抗的四层板要下单,如果直 ...

4层阻抗 你按照现在公布的数据都可以计算的  默认层压  1-2 层 0.2MM 厚度   4.2 绝缘系数  间距  5mil   阻抗  线  7.5mil

之前一直默认按照这个 参数来计算的。

网友:
2年前都是按照这个数据计算的,每次做出来 基本是对的上的 再误差范围内,袁总别说我有再黑你哈 哈哈

网友:
嘉立创越做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是什么意思。  最好来个实物科普 图片

不做多层阻抗板不会知道这些名词。
建议你先了解下多层板的压合结构。

PP材料
中文:半固化片、电子布、电子级玻璃纤维
自己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4层阻抗 你按照现在公布的数据都可以计算的  默认层压  1-2 层 0.2MM 厚度   4.2 绝缘系数  间距  5mil   ...

多谢多谢。。。。。。。

网友:
支持两种板  完美

网友:
以前没有自己做过阻抗调整,那些说让制板厂来调整阻抗的,是怎么个流程能?

网友:
怎么下单呢 有没有1mm的板厚

网友(2021-12-14):
2313现在还不支持杂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