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做错PCB,客服拒不承认责任

楼主(2017-12-30):
帮朋友发这帖子
一款PCB,同样的Layout,拼了40个小板,其中一半的板要在板中间挖个孔。如图

拼板图,一半挖孔,一半不用挖孔

拼板图,一半挖孔,一半不用挖孔

做回来的板

做回来的板

做回来的板

下单时选了拼板2款

拼板2款

拼板2款

下单提交的是Gerber文件,外框和内部挖孔都是在Mechanial 1 层,全板没有使用keep out层
重点来了,请看嘉立创客服人员的态度

这是我朋友发给我的

这是我朋友发给我的

请袁老板查一下,资料哪里有问题?
客服说我朋友有错,令他以为是同款,我朋友提交的是Gerber,下单选的是拼板两款(为此多收50元),请问我朋友是如何误导他的?
后来看到分别了,却还说"双方都有错",呵呵,真是无语......

网友:
没有按资料做,但这设计也是人才了。
不过这不是售后的板块,去系统里投诉吧

网友:
我来安慰楼主吧,楼主你这个算好的了,至少后面他们还自己说了他们也有点错,哈哈。
我同事之前做钢网还是前后两次下单,两个文件有点不同,回来却是一样的钢网。
从头到尾他们不承认有错,还说了这是为客户好才做成一样的呢,我同事气炸了,哈哈

网友:
你让阿莫帮给你查吧,你们为什么不能打一个投诉电话加一个QQ?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喜欢搞得这么复杂化?

网友:
看文件很容易误导人哪

编辑帖子原因:看错文件了,太考验眼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代表个人观点:
这是个自动化的时代,Jlc是根据文件生产的,不同款的pcb拼,为什么要用同样的文件拼?
就感 ...

1)客户的文件虽然坑,但是坑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事情论理无可争议的就是嘉立创的责任,坑在那,同一款板中放了两种不同的板,而这两种板又差不多,极容易被工程当一款板,这是坑!
2)售后认为是因为这个坑因为的问题,所以担责一半,售后服务人员有明显的过失,不符合嘉立创的服务售后政策
3)可能认为在阿莫反映比较有限,能引起关注,这一种极为错误的做法,售后处理不对,还有我做为公司最高负责的电话,可以投诉任何工作人员,在网上 投诉只能为处理带来不利,我本人在网上处理带来极为不好的效应,所以后续在网上投诉的一律不给于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客户的文件虽然坑,但是坑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事情论理无可争议的就是嘉立创的责任,坑在那,同一 ...

我来回看了好几遍文件,才看出那个坑,然后赶紧编辑了错误的看法,我相信十个人9个会弄错。

网友:
借你这个投诉贴,也再次喊一下:看看下单技术员必看:
在此就列出过这种案例 一个拼版中,如果差别不大的板一定要千万小心不要拼在一起,不然很容易认为是一款板,认为是一款板做工程资料是做好一个然后全部复制的!

网友:
这坑好深    我硬是看了半天才看明白……

网友:
多收50元,你下两个单呗,还能多出几块

网友:
好奇 lz位 这是什么 板子,   用机械层 去开 zone 。 线路层在机械层为外部,至少设计人员要 用text 指明  di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客户的文件虽然坑,但是坑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事情论理无可争议的就是嘉立创的责任,坑在那,同一 ...

1)不觉得有多坑,因为我输出的是Gerber,而且怕搞错,输出时Mechanial 1是添加到了全部层。
2)下单有选拼板2款
3)出现问题要积极解决,发到网上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请嘉立创的工作人员首先要有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是我发帖的原因。

解释一下这个板的设计,板子是要安装在DB9的内部,空间及其有限,中间挖孔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
完全按gerber坐久不会出这种问题,工程人员不要臆测设计人员的意图。有疑惑想搞懂得话可以电话联系,这样大家都好。

网友C:
楼主这是发的已经拼版好了的文件?那就不应该存在人为是相同的板子,直接复制的问题了。都拼好了还复制啥?

网友:
瞅了好半天才瞅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是发的已经拼版好了的文件?那就不应该存在人为是相同的板子,直接复制的问题了。都拼好了还复制啥? ...

是已拼好板后的文件,输出的gerber,其实做错了能妥善解决就好,只是客服的态度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容易搞混,最好gerber文件,再提供一个楼主位的图片作为解释。应该能规避的。 ...

图片加入RAR文件,然后在备注里面说明吗?

网友:
借此跟嘉立创落实一个情况,之前也是有几款PCB做的时候丝印出问题(不过立创售后都承认错误了,态度还可以),只有我本人现在有个疑问如下(因为自己业余时间偶尔接接私活)。
之前的PCB源文件都是AD9.4版本制板的,不过据立创的PCB售后说,你们现在用的是  AD10或AD14,说打开AD9.4的工程文件会导致丝印乱码不支持(但本人实测没发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用9.4     不准备购买升级软件,请问下立创的领导   这种情况    是否只能有Gerber文件的一种做法才可以?

网友E:
重点是下单选的“拼板2款,也多交了50元”,被某些人故意忽视不见。问题要不就是JLC生产流程沟通不到位,要不就是这个客服心想:哪里来的baichi,同样的板子要选拼板2款,不赚白不赚,50元也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是下单选的“拼板2款,也多交了50元”,被某些人故意忽视不见。问题要不就是JLC生产流程沟通不到位,要 ...

建议以后这种在备注里说清楚,就省了这些麻烦闹心的事了。

网友:
这两个的区别的确很难发现,但是为什么给Gerger文件也会弄错,还是分开做比较保险

网友:
这是要玩死嘉立创的节奏,玩 ""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吗

网友:
我也是看了好半天才看出区别来
不过楼主下单时已经是为2款付费,且提交的是gerber文档,已经很到位了.
提醒JLC工程人员还得更加仔细些.

我想楼主拼到一块板子是方便贴片生产吧.

网友:
没去过立创论坛,那边有质量投诉板块吗?系统投诉经常起不到多大作用,上次有1根线立创做的与GND相连了,答复说没超过1%不良品率,
楼主还是尽量别在莫坛投诉立创了,毕竟阿莫跟立创是两家

网友F:
不管是单只文件,还是拼板文件,CAM工程做资料时,只随机提取一个单只文件,优化好单只的菲林文件后,若是拼板出货的,按客供拼板图的样子复制而成拼板文件(就是说:所有要求拼板连片出的文件,CAM工程都重新拼了一次文件)。
之所以,做CAM次料随机选取单只文件来处理,一个是能大大缩短处理速度(有些文件里拼了几十个同款小板,优化一个单只并复制成拼板,比优化一个大片里的每个小单只,时间会短得多,对于整个流程上来说更可控),二个更能确保文件的一致性(当一个大片里有多个相同小片时,难免会出现,有些部位漏优化的情况,会致实际实物在同一个拼板大片里,出现多个不同的效果,且不可逆)。
所以,随机选取单只文件,由CAM工程做好单只资料后,再帮拼好所需的拼板文件,是所有情况里,折中后,相对好一些的方法。

既然说到这里了,与这个相关的内容,也展开说一下:
之所以未经打样验证的同款板,不可以分几单下单,是因为有风险。之所以,一直建议,定型了的板子,确认没问题了的,除了自己下载备份好文件外,能返单的,一直要帮下返单,才能确保生产稿的一致性。
多次上传,随机下载做资料的人,因个人经验,习惯等不同,处理的每个文件会有细微的差异,可能会遇千人千样的情况,同款板分几单下的话,人为加大了不确定性的风险。
也就是经常会遇到,上次帮做出来了,这次却没有帮做出来,这类质问。同样,没有经过打样验证的,不帮直接下批量;验正过了的,帮下载工程文件并备份好以备后用,能返单时帮返单。
为何要打样?有些还要多次打样?就是为了找出问题,发现可能的问题。通过打样实验出了文件的不规范的情况,体现出了打样的重要性;不盲目直接批量,挽回了可能的更大的损失。
之所以要打样,要做首件确认,就是为了检查设计的可靠性是否好?设计是否规范且无岐议?设计是否易于加工?检验是否有问题,没问题了,才帮返单。

实物与实际心里想像的需求之所以有差距,主要由下面几个方面引起的:生产线某工序原因造成超公差/缺失/漏做/报废等品质问题;CAM工程做错文件致实物有误;客供文件不规范/有岐义/有断短路等(报价人员与CAM工程都没能帮发现,会按流程排下去);文件版本不兼容致文件变形(报价人员与CAM工程都没能帮发现,也会按流程排下去),报价与CAM工程发现问题都会直接致电问客,没能发现得了的,只好按流程走下去了。
很抱歉给大家带来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单只文件,还是拼板文件,CAM工程做资料时,只随机提取一个单只文件,优化好单只的菲林文件后,若是 ...

做错了能理解,是人就会有可能做错事情,但是善后工作能不能做好?客服的态度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错了能理解,是人就会有可能做错事情,但是善后工作能不能做好?客服的态度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

可怜楼主,看4楼回复语气也不善:)

网友:
很抱歉,给大家造成误解!

关于楼主朋友的这个事情,管理层在6楼有正式的回复过,可能大家漏看了。下面是从上面复制过来的部分内容(有删减):

1)客户的文件虽然坑,但是坑的没有太大的问题,这种事情论理无可争议的就是嘉立创的责任。
2)售后认为是因为这个坑的问题,所以担责一半,售后服务人员有明显的过失,不符合嘉立创的服务售后政策。
3)可能认为在阿莫反映比较有效,能引起关注,这一种极为错误的做法,售后处理不对,还有我做为公司最高负责的电话,可以投诉任何工作人员。

品质问题等可在系统上提交,没达到预期或没沟通清楚也可追加提交;对售后处理结果不满意,可以在800005884QQ上反馈诉求,也可致电系统上的投诉电话进行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怜楼主,看4楼回复语气也不善:)

客服恶心的态度是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怜楼主,看4楼回复语气也不善:)

明眼人啊

网友:
大公司就要有大公司的规范,只受理规定的投诉渠道。技术讨论就讨论去吧,楼主我奉劝一句,别人做事可不一定和你想的那样 ,这种事情一定要自己再多说一遍,即使赔你钱了能又怎样 时间又回不来了。

网友:
我认为楼主不是想要赔偿或什么,楼主一开始就是尝试跟客服沟通,客服认为双方都有错,而楼主下单时已选择是拼板,且付了拼板费用并且传的是gerber文件,做错了厂家应该主动承担错误而不是推脱,楼主说出来,一是提醒大家以后注意,二也是因为客服态度所以寻求其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