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ARM芯片的网口怎么以光口(光模块)的形式出...

楼主(2017-12-30):
想做一个ARM板子,出双网口,有什么方式可以集成到板子两个光口?用光模块吗?
另外,有没有什么连接器或者模块,就一个接口,可以支持插入RJ45电口或者光口的?就是插入什么认什么。

问题比较菜,别笑话啊。。。谢谢~

网友:
要用带光口支持的PHY,接一个SFP插座和外壳上去就好

网友:
有一款,SFP接口的,可以支持光口模块以及RJ45模块,以前我做过。但是RJ45的模块只有100Mbps

网友:
KSZ8721 KSZ8041等支持光纤的PHY
或者DM9000之类支持光纤的MAC

网友:
dp83640,接口程序上和dp83848几乎一样,个别地方修改一下。

网友:
dp83620小一些,不过不支持1588

网友:
支持光模式的MAC好像真是不多,DM9000好老啊

网友:
88e1111,貌似支持光

网友:
我以前也是想集成到板上,但后来发现用现成模块更合理,作罢。供参考。

网友:
DP83822 这个系列带光口

网友(2018-01-29):
标记一下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