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串口TX引脚当普通IO会上电死机

楼主(2017-12-30):
用ESP8266的TX引脚驱动三极管,发现一上电就死机。但是把三极管前面的电阻断掉就不会。
这个模块的串口不能做普通IO吗?
或者是软件上需要怎么初始化?

网友A(2020-03-18):
GPIO1是8266的bootstrap pin之一,上电的一瞬间必须为高。建议加上拉电阻到VDD.
为低时并不是死机。

HIGH at boot
debug output at boot, boot fails if pulled 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IO1是8266的bootstrap pin之一,上电的一瞬间必须为高。建议加上拉电阻到VDD.
为低时并不是死机。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刚接触esp32, 想用sourceinsight看idf里参加编译的文件,但是怎么能快速找出参加编译的文件把他们加入sourceinsight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