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做双面蓝色板能不能做的像四层一样深颜色

楼主(2017-12-30):
JLC做双面蓝色板能不能做的像四层一样深颜色,一台机子,两种蓝色看起来怪怪的,不好看

空白的地方看起来有点不怎么蓝,有点偏绿色的样子

开发板上蓝色双面板可以做得很蓝的

还有,我想要做哑光绿色

网友A:
都做成黑色应该就没色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做成黑色应该就没色差了

黑色也有哑光和镜面两种,不会完全没色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层深色,那是因为板子不透光,而不是颜色深。中间层敷铜导致。

就普通的开发板上,蓝色双面板,可以做得很蓝,没有这种现象
走线半透明无所谓,但是空白的地方就变色了

网友:
以前有次做的黑油,然后板子好多不良的(不是JLC做的),然后基本没法修了,后来双层板就一直用绿油了,下面的走线看得清清楚楚

网友:
捷多邦可以做哑光绿

网友C:
你直接做四层,把中间两层全部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做四层,把中间两层全部铺铜

原本是单面板,为了双面颜色做成双面板,再为了颜色更深,做四层板,几百伏电压,先不说价格,我还怕漏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是单面板,为了双面颜色做成双面板,再为了颜色更深,做四层板,几百伏电压,先不说价格,我还怕漏电呢 ...

呵呵 你为了颜色也很拼

网友D:
目前我们公司所有的批量的板子   都用黑色   也是立创打的    不为别的,领导对黑色有情节。
公司老总  一年到头   全身黑色的衣服

网友(2018-01-31):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们公司所有的批量的板子   都用黑色   也是立创打的    不为别的,领导对黑色有情节。
公 ...

黑色永远是流行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