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定频率声音采集(NE5532+LM386)发出电锯声的问题

楼主(2017-12-31):
功能描述:
目前做了一块驻极体采集声音信号,NE5532前置放大10倍,然后N25532低通滤波电路给LM386功放输出。
问题描述:
调节RP1电阻,当小音量时能够正常工作,当增加音量(轴头对地400欧姆左右),喇叭就发出电锯据木头一样当声音,经过测试这个声音是电路自己发出来的(不接麦克风也有,就算接了麦克风麦克风的声音听不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会这样。。

楼主:
明明点的电子综合板块,怎么发到AVR板块来了,实在抱歉,如何撤回重发?

网友:
自激?
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接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电路没细看。简单的排故方法,一级一级量过去,看看是从哪个运放那出来的。必要时要断开前后级量。确定这个才好说。

网友A:
自激振荡,记得LM386的1-8脚有个电容的。限制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激振荡,记得LM386的1-8脚有个电容的。限制放大倍数。

为啥自激振荡了就有锯齿声音?和频率有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自激振荡了就有锯齿声音?和频率有关么?

和系统稳定性有关。如果相位裕量和增益裕量不足就会引发振荡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在滤波和LM386之间加了一级跟随电路,滤波后跟随再功放就可以了,另LM386的7脚加了旁路电容改善了音质。

网友(2019-03-2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在滤波和LM386之间加了一级跟随电路,滤波后跟随再功放就可以了,另LM386的7脚加 ...

最近用LM386也有类似问题,请问一下“LM386的7脚加了旁路电容改善了音质”,这个7脚的旁路电容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