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组“老板说了...”工程师的日常【模仿杜蕾X】

楼主(2018-01-02):
第一次做文案,工程师的文案。
愉悦大众

--------------------------------------添加一下工具下载路径
文档路径:http://doc.zkswe.com/help/454546
开发工具路径:http://doc.zkswe.com/help/454455

-------------------------------------被问及速度问题,增加一个动态图
页面滑动的效果

网友A:
字数有点多,工程师语言多。总体好评。

网友B:
老板说了,他家串口屏多少钱?

网友:
虽然说搞不懂具体在说什么,但是大体感觉楼主应该是想表达自己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C:
这个东西跟维纶 昆仑的屏比有哪些优势?
还有西门子的smart系列

网友D:
老板说了,3-5年后上市~!

网友:
网站做的不错,没有多余信息!

网友:
一般有能力做这些了肯定不会用串口屏 再慢qt搞一个也快的

网友:
楼上,要投入多少的学习成本学习qt, 才会比现成的串口屏快。我一直认为触摸屏最快,串口屏次之,自己开搞最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数有点多,工程师语言多。总体好评。

谢谢,自己也觉得字数多了。下次改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说了,3-5年后上市~!

我原来的老板说了,2年后上市。结果我等了6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跟维纶 昆仑的屏比有哪些优势?
还有西门子的smart系列

跟维纶,昆仑不一样的路线。他们做工控机,有整套外壳+协议。
技术差不多,但是我们开放了逻辑出来给用户编程。GUI就是跟他们一样,用组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说了,他家串口屏多少钱?

价格不高。淘宝有样品价
https://shop434237749.taobao.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维纶,昆仑不一样的路线。他们做工控机,有整套外壳+协议。
技术差不多,但是我们开放了逻辑出来给用户 ...

维纶 昆仑的也可以编写脚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纶 昆仑的也可以编写脚本啊

我们是直接就开放了C编辑器,可以加自己的线程和自己的c代码

网友:
关注,看看GUI编程够不够强大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小屏的,像2.8吋这种的,可以买来先试用看看。
现在有在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做界面挺方便的,但是编程方面比较弱。它是把用户的代码做了一次翻译,转成C语言。所以现在的语句指令还比较弱,只能实现简单的编程,C语言的很多功能还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没看到小屏的,像2.8吋这种的,可以买来先试用看看。
现在有在用淘晶驰的串口屏,做界面挺方便的,但是 ...

小屏没有做。考虑到小屏对成本要求比较高。所以暂时没有处理这种。
组态基本上别人支持的,这边都已经支持到了,别人不支持的,这边有些也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屏没有做。考虑到小屏对成本要求比较高。所以暂时没有处理这种。
组态基本上别人支持的,这边都已经支 ...

东西不错,性价比高。
楼主,提醒一个事:外壳!
一定要配套外壳,不然这玩意儿放产品里很麻烦。

网友F:
少量用还行,大量使用的会用这种现成的?至少你淘宝里面举的几个例子都不对应。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的老板说了,2年后上市。结果我等了6年多。

你等了6年多,重点是到底有没有上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等了6年多,重点是到底有没有上市呢

没有~~~~

网友H:
串口屏,速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少量用还行,大量使用的会用这种现成的?至少你淘宝里面举的几个例子都不对应。 ...

少量的就是用现成的模组最方便,成本也合适。量大的是技术输出方式,OpenBom.核心要解决的是技术重用的问题,我们通过大量用户去均摊系统和GUI的研发费用,总比一家公司承担来的优惠。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屏,速度咋样?

个人觉得流畅度还行

网友E:
看了一下文档,下载软件试用了一下,用的C/C++编程,貌似功能挺大,好像也挺复杂,还没弄懂怎么开发。强烈建议出小屏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文档,下载软件试用了一下,用的C/C++编程,貌似功能挺大,好像也挺复杂,还没弄懂怎么开发。强烈 ...

看个新建项目的视频就明白了。要自己写的代码很少。就是逻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机多久进桌面?有没有开机动画放上来看看

另外,放视频效果如何

进界面最快3秒。
其他视频需要麻烦移步到优酷了。http://i.youku.com/shenzhenzkswe?spm=a2hzp.8253869.0.0
视频最高支持1080P30 解码

网友:
不错,收藏一下,或许会用到

网友J:
老板还说了: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板还说了: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老板还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小伙子我看好你哦。好好加油

楼主:
有的,可能录像的时候没有接喇叭。怕隔壁的女同事听到了苍老师的呼唤

网友K:
工作温度呢?能达到工业级吗?

网友L:
⊙∀⊙5寸有吗?功耗咋样,高低温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还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小伙子我看好你哦。好好加油

老板还会拍拍你的肩膀说:小伙子我看好你哦。好好加油.争取年底我换辆A8.

楼主:
引用 网友L:
⊙∀⊙5寸有吗?功耗咋样,高低温呢

5寸的这个月会出来。功耗在100mA以内。带屏就按照屏的背光电流算了。温度目前配的显示屏是-10~60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工作温度呢?能达到工业级吗?

芯片温度标称没有达到,实际测试-20~70没有问题。 显示屏需要使用工业级别。

网友E:
有没有扩展gpio?支不支持pwm、spi等?

网友M:
文案还是有点粗糙,觉得语言还要在再提炼

网友L:
引用 楼主:
芯片温度标称没有达到,实际测试-20~70没有问题。 显示屏需要使用工业级别。 ...

能行的话我有个方案可以把你们的当备选了,还得看你们的结构,能否发一下5寸的结构图。

网友:
能显示视屏吗?

网友:
不会做文案的UI,不是好工程师。

网友:
有存储么

楼主:
可以。可以看优酷连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53869.0.0

楼主:
16M NorFlash
用户可用空间8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扩展gpio?支不支持pwm、spi等?

gpio好像剩两个,一个PWM,SPI没有了。
最好的就是留了一个1M的串口可以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文案还是有点粗糙,觉得语言还要在再提炼

持续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行的话我有个方案可以把你们的当备选了,还得看你们的结构,能否发一下5寸的结构图。 ...

结构图还没有整理出来,兼容市面上的DW

网友N:
粗精双刻度盘旋转效果咋样?

网友O:
是否支持串口接收数据后自定义校验算法?比如自己用C写一个算法?是否支持数组和指针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否支持串口接收数据后自定义校验算法?比如自己用C写一个算法?是否支持数组和指针的操作 ...

可以支持。
这个串口接收部分完全C代码开放。直接编辑修改。跟传统见到的串口屏不一样。左侧就是开放的串口代码和逻辑编辑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N:
粗精双刻度盘旋转效果咋样?

这个就是最后一张图要表达的意思。
显示效果上做到抗锯齿显示。不是简单的旋转就完事了。

网友O:
数据存储和统计查询之类的有相关组件吗?开机时间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O:
数据存储和统计查询之类的有相关组件吗?开机时间多久

存储组件sqlite3,基础配置版本3s

网友:
只有7寸屏?

楼主:
5寸和10.1这个月底会上架

网友P:
这个东西,几手没啥技术含量,谁投资谁倒莓,赶紧走人吧

网友:
不再傻炫耀了

网友:
还傻炫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东西,几手没啥技术含量,谁投资谁倒莓,赶紧走人吧

你没事吧?

网友P:
早两年前做过同类产品,得出的结论

网友:
现在流行的是10寸以上的屏了

网友:
要是支持C#,那才有突破好用,其它跟买个硬件装个GUI有什么分别?

网友Q:
引用 楼主:
5寸和10.1这个月底会上架

感觉功能不错,价格略贵一点,参考迪文,大彩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早两年前做过同类产品,得出的结论

看来成先烈了 ,这次做的定位和方式跟串口屏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感觉功能不错,价格略贵一点,参考迪文,大彩

价格跟大彩同类型的没有差不多啊,甚至更便宜啊。

网友:
告诉你老板我很喜欢,了解下买几块样品

网友:
对于做工程师的,觉得说到重点,但希望多一点老板看得懂的推荐话术,毕竟出钱是大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跟大彩同类型的没有差不多啊,甚至更便宜啊。

他商业型和标准的基本一样,200多点

网友R:
咨询一下,当普通linux单板机用可以么,类似树莓派那样使用

网友S:
本人笨,开发太难这个!上位机软件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咨询一下,当普通linux单板机用可以么,类似树莓派那样使用

GUI 只能用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本人笨,开发太难这个!上位机软件不好用

这个我们要检讨一下怎么优化了,您也可以提供一下想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们要检讨一下怎么优化了,您也可以提供一下想法啊

参考下大彩屏,你会发现,傻瓜都能用的

网友T:
就7寸的一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T:
就7寸的一个尺寸?

5寸和10.1 寸即将放上去了。

网友U:
你们淘宝店的什么产品对应什么功能,有没有表格列出来,我就看到了相同图片和不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你们淘宝店的什么产品对应什么功能,有没有表格列出来,我就看到了相同图片和不同价格 ...

没有细致的区分出来。
只是在详细介绍里面有个表格说明了几种配置,比如WiFi,电阻屏,电容屏,多媒体功能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细致的区分出来。
只是在详细介绍里面有个表格说明了几种配置,比如WiFi,电阻屏,电容屏,多媒体功 ...

电工做生意,真是不靠谱

网友:
不错,可以关注一下,关键还是价格

网友:
跟大彩的编程界面比较相似

网友(2018-02-02):
东西做的不错,但这算不算产品广告呢……我在犹豫。

网友:
怎么没有1024*768的呢

网友:
显示类的不在于功能做的多复杂,主要是两个方面
1 通信接口要稳定可靠,种类要多, CAN ,TTL ,等
2 显示界面配置要容易
楼主的产品有点偏离这个方向,相当于建立个平台,人家的功能要在你的平台上实现,这个很少有人愿意这么搞。

网友:
愚以为,最D疼B痒的就是五彩斑斓的人机界面,不管在哪里都觉得好多啰嗦事。

好累!

网友V(2018-06-16):
引用 网友P:
这个东西,几手没啥技术含量,谁投资谁倒莓,赶紧走人吧

我也不太能理解的结论
如果产品非要加个UI界面不可,让软件工程师自己折腾应该会非常耗时吧
现在有个组态屏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我也不太能理解的结论
如果产品非要加个UI界面不可,让软件工程师自己折腾应该会非常耗时吧
现在有个组态 ...

我从业十多年,从未接触过组态屏 ,不知道这东西的市场应用广不广。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从业十多年,从未接触过组态屏 ,不知道这东西的市场应用广不广。 ...

应该说除了一些大行业:手机,电池,平板,车机等等意外。你看到的显示屏大部分都是这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