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有什么常用操作命令?

楼主(2018-01-02):
linux中有什么常用操作命令?就是平常用到的,不管是各种派和还是各种电脑linux系统的都要
平常用的,不用解释用法也行,有就更好

网友:
看这个,知乎上找到的

网友:
楼主这个行吗??我平时就用这个

网友:
可以看这本免费的电子书 http://unixmages.com/

网友:
二楼的图很不错,收藏了。

网友A:
补充一个终极跑路指令: rm -rf /
要慎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终极跑路指令: rm -rf /
要慎用哦

你这是删除整个分区里的所有文件

网友B:
我用archlinux,平常用最多的就是pacman -Syu

网友:
linux好强大啊

楼主:
看到了好多指令
什么鬼指令都可以,谢谢

网友:
难道不是ssh和l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archlinux,平常用最多的就是pacman -Syu

我也用arch 一个月一次差不多了。

网友:
看了下history,最多的是make

网友C:
都是有需求得时候 Go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有需求得时候 Google

集中一起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