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开坑DWIN OS的图形化编程环境,再来统计下有多少需要的?

楼主(2018-01-02):
迪文的屏反正我用起来觉得还可以,超级低端上面不掉链子,120元的7寸屏(DGUS II的)比自己做都省事。只是上位机吐槽的多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自己动手开挂。
一年多以前,曾经发起过:开坑迪文DGUS设计器和模拟器,统计下有多少需要的?,结果很是失望,只好自己用了。
近来越来越觉得DWIN OS的汇编实在是头大,可是编译器的部分我搞不定,拿现成的编译器改改又发现这货的寄存器实在是多(DGUS有256个,DGUS II有2048个),改了太浪费寄存器了,想想还是做成RPG Maker那样的图形编程算了,至少简单直观BUG少,但是a = b + c.e - d[f] * g;之类的操作没法一步完成了,得自己写一大段,而且由于每行代码都是图形操作,点击鼠标比键盘输入费事多了。
类似这样的:

网友:
只用过那么一两次,唯一好的体验就是打电话问超级热心。有次晚上十点了,竟然还有人接电话,可怜的程序员

网友:
想知道这玩意怎么用STM32驱动起来

网友:
想知道这玩意怎么用STM32驱动起来

奇怪,刷新一下出来两个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这玩意怎么用STM32驱动起来

奇怪,刷新一下出来两个回复

您是说DGUS还是DWIN OS?OS不需要任何外部通信就可以跑的,只是是全汇编的,而且和我们平时见过的汇编相差非常远,还非常RZ。
DGUS则是简单应用非常简单复杂应用非常复杂的一个怪胎,所以仅仅是要驱动起来非常简单的。输入控件(比如按钮、文本输入啥的)STM32只要串口接收就好,无论是DMA还是空闲中断一完成就可以处理了,输出控件比如要显示数值123,平时我们可能会这样:TextEdit1.Text = "123",他这个把变量TextEdit1.Text 直接搞成绑定到某个特定的地址,比如0x1234,那么就只需要将123送到0x1234就可以了,于是发送命令 5AA5 05 82 1234 007B,其中5AA5是定义的帧头,05是后面一长串的字节个数,82是指令表示写变量区,1234是刚才的地址,007B就是要显示的123。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DGUS还是DWIN OS?OS不需要任何外部通信就可以跑的,只是是全汇编的,而且和我们平时见过的汇编相 ...

谢谢回复,你的DGUS设计器和模拟器是不是这些指令都有显示出来。有和单片机通信的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你的DGUS设计器和模拟器是不是这些指令都有显示出来。有和单片机通信的例程吗? ...

是的,发送接收的都有,也可以直接在右边寄存器、变量窗口修改,同样都会显示。只是软件过期了需要改系统时间才能运行。例程迪文网站上有,我只有工程文件抱歉不能给您。

网友:
有时候觉得懂了 有时候还是用的不行  反正就是使用下显示和输入

网友:
支持楼主,目前刚开始用dgus,楼主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B:
手上有个迪文的 android wifi屏,全新未拆,不玩了,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个迪文的 android wifi屏,全新未拆,不玩了,收不

哈哈哈,大笑三声,我也有一个,程序装上去,嗯……然后就跟老板说,这个屏还是扔了吃灰吧
也许是我买得比较早,也许是我打开盒子的方式不对,也可能就是我的人品太差,反正那个屏除了重量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不上110元的DMT80480L070。不知道现在迪文还卖安卓屏不

网友:
迪文串口屏不如大彩好用。
迪文程序员见过一个,感觉思路非人类。哈哈。

网友:
  这个迪文的ide我也是想吐槽太久了。只用过串口通信方式,内置的os编程还没有用过。
  楼主这个坑很大,不过做出来可以衍生出很多产品。

网友:
用的迪文屏  最好用于一些简单的场合,复杂应用还是不要考虑了,坑比较多
以前用了表格,好不容易修改了可以使用,发现每次写入新数据位置还会跳
售后服务没话说,搞的自己都不好意思再问了

网友:
我用过degus 串口用起来还可以吧,只是调试麻烦,超级麻烦啊

网友:
DIWEN 就是想做HMI,可惜就是没这个实力。做出来的软件就是一坨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