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TCP/IP 与Modbus over TCP/IP区别?

楼主(2018-01-02):
初步了解了一下Modbus,有个概念不是很清晰,希望大家给指导一下。
Modbus TCP/IP 与Modbus over TCP/IP是不是一回事?二者有什么区别?二者有无相关标准?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如Modbus over TCP/IP有设备地址,Modbus TCP/IP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回事,如Modbus over TCP/IP有设备地址,Modbus TCP/IP没有

你好!
官网上的《MODBUS MESSAGING ON TCP/IP IMPLEMENTATION GUIDE V1.0b》是over TCP/IP吗?
Modbus TCP/IP没有标准文本吗?

网友A:
给你个文件参考一下《GB/T19582.3-2008》

网友B:
modbus tcp完全是另外一套协议,不再需要从机地址了。modbus rtu over tcpip就是物理层走以太网的modbus rtu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文件参考一下《GB/T19582.3-2008》

这个是over TCP/I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dbus tcp完全是另外一套协议,不再需要从机地址了。modbus rtu over tcpip就是物理层走以太网的modbus rt ...

按照你的意思,平时大家说的Modbus TCP/IP就是 over TCP/IP吧,那你提到的Modbus TCP/IP是另外一套协议,这套协议哪里有介绍吗?

楼主:
找到一个网页http://www.simplymodbus.ca/TCP.htm
截取部分内容如下:
Modbus RTU over TCP
Simply put, this is a Modbus RTU message transmitted with a TCP/IP wrapper and sent over a network instead of serial lines. The Server does not have a SlaveID since it uses an IP Address instead.
Modbus TCP
A Modbus Messaging Implementation Guide provided by Schneider Automation outlines a modified protocol specifically for use over TCP/IP. The official Modbus specification can be found at www.modbus.org/specs.php .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Modbus RTU and Modbus TCP are outlined here.
看上去Modbus RTU over TCP意思就是把rtu的数据帧直接打包成TCP包发送,而Modbus TCP则是修改了协议帧本身,提出了一个MBAP Header。
实际使用时Modbus RTU over TCP和Modbus TCP那个应用的多些呢?

网友:
MBAP中最后一个字节,单元标识符,就类似于Modbus-rtu中的地址,不同时候怎么用,有说明

网友C:
modbus  rtu一般用在串行线路上,但是现在以太网普及了,所以我们会加一个串口服务器,mdbus的串行数据就转到了以太网线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rtu一般用在串行线路上,但是现在以太网普及了,所以我们会加一个串口服务器,mdbus的串行数据就转 ...

这种就是over TCP吧

网友:
1.Modbus-RTU 是数据在串口RS485等链路上传输的,数据包格式=PDU(Process Data Unit)+CRC
2.Modbus-TCP是在以太网TCP层传输的,使用502端口,客户端和服务器模式,数据包格式=前导字节+PDU,没有CRC了,多了前导字节。
3.Modbus over TCP/IP,准确说是Modbus-RTU over TCP/IP ,使用TCP层传输Modbus-RTU的报文,端口不一定是502了,TCP层报文格式就是Modbus-RTU的标准格式=PDU(Process Data Unit)+CRC

网友(2019-12-08):
3Q,Modbus TCP/IP 与Modbus over TCP/IP区别

网友(2020-04-19):
发个文档

网友:
学到了,485和TCP/IP的MODBUS不一样

网友(2021-03-03):
不错,modbus over tcp 和modbus tcp不一样,好像一般用modbus tcp

网友:
over tcp/udp和rtu的报文是一样的,可以使用MODBUS POLL来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