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着外设的USB HUB插到电脑上电脑是否能识别?

楼主(2018-01-02):
在USB HUB上插上J-Link和USB转串口,然后把USB HUB插到电脑上,我的电脑无法识别到这些外设,也无法识别USB HUB,请问这是否正常??是否是我买的USB HUB功能有缺陷?

补充下:
先把USB HUB插到电脑上,,然后再把J-Link和USB转串口插到USB HUB上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现在每次用的时候都得先把JLink和USB转串口从USB Hub上拔下来、然后把USB Hub插到电脑上、再然后把JLink和USB转串口插到USB Hub上,,感觉这么做非常麻烦。。。所以才问一下

网友A:
我的鼠标和键盘都插在HUB上,要用时,直接将HUB的一根线插到电脑上就好,很好用。但是发现电脑睡眠后唤醒,还得重插一次HUB

网友:
J-link给板子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鼠标和键盘都插在HUB上,要用时,直接将HUB的一根线插到电脑上就好,很好用。但是发现电脑睡眠后唤醒, ...

多谢,,那看来我的HUB确实有问题啊!!

网友:
严格实现了USB协议的HUB,没问题。

网友:
很多板子上的众多USB接口是通过上面的一个HUB芯片扩展出来的。

网友:
经常这样用,完全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我再买个HU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