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降压电源一上电就烧毁,如何防浪涌设计啊?

楼主(2018-01-02):
1,做一个如图所示的DCDC电源,输入电压是30V的开关电源,输出是5V/3A
2,现在的问题是,DCDC芯片我完全按照规格来设计,并留有足够的余量,例如芯片的输入电压规格书是是36V,我的实际输入是30V,输出最大3A,我的实际输出是2.6A
3,但是,现在U1在刚刚上电的瞬间就烧毁冒烟,联系电源芯片的FAE,他们说有可能是输入的浪涌电压将电源芯片烧坏,
4,我加装了30V的TVS来吸收浪涌电压,还是有芯片烧毁的情况
5,请问有更好的防浪涌吸收电路吗

网友:
输入输出串差模电感

网友A:
你这种几乎叫做没留余量,33V的TVS钳位电压要高于36V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几乎叫做没留余量,33V的TVS钳位电压要高于36V了吧

Sorry,TVS写错,我用的是30V的

网友:
看看空载的时候会不会烧?     开关电源纹波是不是太大  ?可以考虑  串一个水泥电阻降压

网友B:
DCDC一般都有功率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我怎么没看到,是实际就没有还是懒得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CDC一般都有功率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我怎么没看到,是实际就没有还是懒得画! ...

他那个是个模块吧?

网友D:
DCDC具体的型号是什么?30CA的TVS最大钳位电压可以达到48V。我24V的系统使用50V耐压的MP2494。你的基本上没什么余量了。使用示波器看下上电的时候电压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那个是个模块吧?

模块应该不可能出现低于极限输入电压20%就烧坏的,除非那个输入电压是没滤波的!

楼主:
用的是这颗ACT4533B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DCDC具体的型号是什么?30CA的TVS最大钳位电压可以达到48V。我24V的系统使用50V耐压的MP2494。你的基本上没 ...

我一开始用28v的也是一上电就爆,然后我换成40v的了,再也没坏过。。。

网友E:
前面加个差模电感会好一点,另外负载加个固定电阻测试一下。
DCDC设计还要看PCB的设计,PCB的设计还是挺关键的。

网友:
输出有电容,你2.6a,刚上电也2.6a吗

网友:
7805  输入24V 负载11mA 上电就炸鸡。

网友:
你要将你的完整的电路 放上来  别人才好帮到你

网友:
先看空载是否正常,接着带轻载测试;还有注意把IC的EP脚要加大散热。

网友:
上电就烧,可能更主要的是设计问题

网友F:
一般是上电冲击+DCDC布线引起内部mos承受的尖峰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上电冲击+DCDC布线引起内部mos承受的尖峰过高。

没准是肖特基接反了呢...

网友:
都在猜 楼主不贴图 不测试低压输入

网友:
30V的工作电压,用36V耐压的芯片,还没什么保护,不烧才怪。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看上电瞬间芯片输入脚的电压会到多高?通常情况,这种无任何防护的(TVS对这种防护效果不好的),上电尖峰会超过60V;

网友:
原理图没毛病,你还是把PCB贴出来看看。对于过冲,只要ESR稍微大那么一丢丢基本就不会大多少。30V输入用30CA没毛病

网友:
电感用的多大  输出电容累计多大?

网友:
先检查有没 完全按照参考电路设计。找demo板的原理图和PCB图,确认你板子设计的正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加个差模电感会好一点,另外负载加个固定电阻测试一下。
DCDC设计还要看PCB的设计,PCB的设计还是挺关 ...

您好!

请问这个差模电感,有常用的型号和厂家推荐么

楼主:
完全按照官方的原理图来弄的啊,
输入是30V的开关电源没错,但我们对电源有要求是输出都 在30V以下,基本都是29.6V

网友:
为什么修改?似乎有人不喜欢,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网友:
楼主最好还是测一下上电瞬间的波形吧,由于PCB布线和输入电容的ESL的存在,上电会有一定的过冲的(如下图所示),你输入电压30V,而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入电压为40V,上电瞬间超过这个电压的可能还是挺大的,即使要加TVS或者电感也要测试是否抑制到40V以下。所以还是动手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资料上浪涌可以达到40V,长期稳定36V, 正常情况下,开关电源按要求输出,如果是5%也才不到32V,不会烧坏。

磁珠应该放到什么位置呢?

电源入口处?  电解电容前面?

能上个图吗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自己设计失误,这里的设计失误不是指余量不足,而是用错了器件或者原理图都画错了

楼主:
专家越来越多了

网友H:
建议1. 输入端口用电流探头查看输入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1. 输入端口用电流探头查看输入电流;

2. 检查器件电压应力 3.有机会再看看功率器件热应力

网友:
输入端增加一个电解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说没有位置增加电解电容,就模拟增加一个,R+C的组合;

网友:
我说说我之前遇到过和你类似的问题,供参考,一般大电流的降压IC,尤其是SO8封装的芯片底部会有一个大焊盘,需要和PCB的铜皮solder层可靠连接,保持散热,另外器件选择与布线尽量按图上的来,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ACT4533参考布线图:

网友:
DC-DC回路PCB的接地设计非常重要!

楼主:
基本上我们也是按官方的要求来LAYOUT的

楼主:
我认为重点还是要解决输入的浪涌电压,
这样能防止浪涌电压电压吗

网友:
官方的手册主要是参考,目前从你几次回复来看,你的调试经验很不足,原理图正确的情况下,有无数种情况能导致你设计的电路无法正常工作,也没有必要贴图,老老实实去找原因。

网友:
一上就烧应该不是防浪涌的问题哦,是你DC DC 本身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上电就烧,电路设计的问题可能性大,一般好一点的开关电源输出30V,当做你的输入 ,就可以排除是否是浪涌引起的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所有的都是上电就烧毁啊,有2%的不良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重点还是要解决输入的浪涌电压,
这样能防止浪涌电压电压吗

请参见凌特的这篇技术文档。
Ceramic Input Capacitors Can Cause Overvoltage Transients
http://cds.linear.com/docs/en/application-note/an88f.pdf

楼主:
楼上正解啊,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