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表格变量怎么不变化呢?

楼主(2018-01-02):
用ICC7.22编译,CPU为MEGA64,变量yx是一个表格变量,在程序650行和655行,我单步调试,明明cc等于0-60,c5-2-3约为20左右的数,但是程序735行不论c1为小于60的任何数,i3都为零,我确定yx定义在所有函数前面,是公共变量,这是为什么?所有涉及yx奇数个数据的程序都列出来了,650和655行是当cc为零时650行,否则655行,除此之外没有赋值语句,735行是取值语句,其它行没用到,简单的问题呀,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万一其它地方操作溢出了呢。比如:
char arr[2];
arr[3]=0;
也许就会把其它变量的值给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