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V-300V输入DC-DC求助。。

楼主(2018-01-03):
本人新手,刚制作了一个开关电源计划输出15V,1.5A,变压器自己绕制的,变压本来没有辅助绕组,先前用的电阻加稳压管供电,后来发现电阻发热严重,就在变压器外围绕制了了辅助绕组,结果辅助绕组的输出电压随着输入电压的上升而上升,输入120V辅助绕组输出20V,输入200V辅助绕组38V时候,后来没敢再加,开始老师说是漏感的原因,原来是0.5mm的漆包线绕制。我又试了一下0.21mm五根并绕,刚好绕满一层,结果辅助绕组电压比原来还高了2V,,,,求大佬们帮助。。感激不尽
变压器参数:骨架磁芯EE25,原边39匝,副边10匝,辅助8匝
线径:0.21mm,原边单根,副边4根并绕,辅助5根并绕
绕制方法:原边:副边:原边:副边:原边;副边:原边:辅助
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变压器原边电感247uH,副边15.3uH,辅助10.1uH,漏感7.4uH

网友A:
变压器绕制太复杂了,用三明治绕法就行
1/2初级->次级->1/2初级
辅助供电绕组可以尝试绕制在里层的1/2初级之后,也可以尝试绕制在最外层
辅助供电绕组电流不大,用单根0.21漆包线足够,密绕和疏绕效果也不一样
原则上辅助供电绕组在低压时满足芯片供电要求即可,120V输入辅助20V高了,适当减小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绕制太复杂了,用三明治绕法就行
1/2初级->次级->1/2初级
辅助供电绕组可以尝试绕制在里层的1/2初级 ...

嗯,谢谢指导,我再试试。

网友B:
1/2初级->辅助->次级->1/2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初级->辅助->次级->1/2初级

谢谢指导,我再绕制一个,

网友C:
辅助绕组假负载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辅助绕组假负载大一点。

嗯嗯,都试了一下后来发现辅助绕组绕反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