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K22芯片设置不了输入捕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1-03):
头一次用飞思卡尔的芯片,请问MK22芯片设置不了输入捕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软件,也没用过这颗料,但看截图,好像不应该在PWM configurations里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用过这个软件,也没用过这颗料,但看截图,好像不应该在PWM configurations里设置吧 ...

其它地方没有找到,只有这一个地方有这个

网友:
找找 "超核渡鸦" ,他家有些库,太大了50多兆,你自己下吧

网友:
nxp官网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可以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它地方没有找到,只有这一个地方有这个

这个是在这里面设置的,不过没用过这个软件,我之前直接对寄存器进行配置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参考一下芯片手册看一下

楼主:
可以选择  Init_FTM   来初始化,但中断函数需自己写,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这里面设置的,不过没用过这个软件,我之前直接对寄存器进行配置过,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你参考一 ...

请问用定时器捕获占空比和频率,你怎么设置的????我现在捕获到数据了,但是由于定时器溢出中断和捕获通道中断出发时间间隔很短时,处理器会不知道那个先触发了,造成溢出计数次数错误数据

计算公式 :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  =  捕获值CNV  +  溢出计数次数*65536  -  上一次捕获值CNV

网友(2018-03-07):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定时器捕获占空比和频率,你怎么设置的????我现在捕获到数据了,但是由于定时器溢出中断和捕获 ...

你这个可以用沿触发,两个下降沿之间就是一个周期,根据周期求出频率,占空比就需要双沿触发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差值就是高电平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些计算策略,这个东西不难的,参考一下寄存器手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