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太阳能供电方案探讨

楼主(2018-01-03):
大家新年好啊!
最近在做一个野外设备,要用个七八年的。安装位置没有供电,就想着用太阳能供电,计划用的方案是太阳能板发电给电池充电,电池供电给设备使用,但是没用过太阳能的东西,不知道可靠性怎样?
有做过这方面产品的同志给说说经验 ,太阳能板、电池的选型啥的
补充下需求:设备功耗不是很高,5V 500mA的水平,因此考虑小型太阳能板+电池的方案。电池18650的标准锂电可以吗?

网友:
看哪的野外,设备和电池可以用专用箱子埋地下,其它的都好办,控制器都现成的。

网友:
买个太阳能路灯改装下

网友:
光伏板,控制器用个7,8年没问题。铅酸电池估计用个2年就不行了。
另外还要看设备能耗以及日照情况。

网友A:
德国伏科MPPT  加 松下循环型蓄电池,循环次数可达2000次....

网友B:
太阳能+超级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超级电容

硬件怎么配置?多大的电容,你实际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件怎么配置?多大的电容,你实际用过吗?

看你预算了,超级电容成本比较高,预算足够的话,抽空给你计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伏科MPPT  加 松下循环型蓄电池,循环次数可达2000次....

考虑循环寿命的话,上铁锂电池好了。

网友D:
七八年的话普通锂电池估计不行,寿命有限,要想时间久,可以换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光伏板要看你的实际使用条件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七八年的话普通锂电池估计不行,寿命有限,要想时间久,可以换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光伏板要看你的实际使用 ...

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有什么厂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八年的话普通锂电池估计不行,寿命有限,要想时间久,可以换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光伏板要看你的实际使用 ...

重要问题是怎么证明你的产品可以用七八年
如果没用到七八年就坏了,该怎么办?

网友(2018-02-20):
引用 楼主:
磷酸铁锂或者钛酸锂有什么厂家吗?

先把环境温度等等都写完,磷酸铁锂低于冰点内阻剧增,这就是磷酸铁锂做不了汽车启动电池的致命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