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参数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8-01-03):
如下图是原理图部分:

上图为驱动(110KHZ)和载波部分,这个图在论坛下载的,有几个疑问:

1,变压器下面标着10:15,但是bom表里面却是1mH:1mH的电感量,不知道是不是弄错了?

2,驱动部分C2为何串联了一个L1,耦合变压器的电感量1mH远大于L1-22uh,串它起什么作用?我仿真了带22uh和不带22uh几乎一样(L1两端波形):

3,对于初级1mh的电感量,想让其谐振让L1幅值尽可能大,该怎么办,我仿真发现把L1去掉,C2改到2.2nF,但是仿真波形不太对了,没有正弦谐振呢:

耦合变压器为何要用1mh这么大的电感量呢?电感量越大,50HZ耦合到弱点端不是越大么??

楼主:
最后那个问题明白了,电感量大载波信号耦合到弱端的就越大,50hz耦合过来也没事,因为接收部分还有带通滤波。

楼主:
没人顶,第二个问题L1当保险丝用么?

网友(2018-03-06):
不像保险丝,开关管出来的电流信号毛刺挺多的,有可能是改善输出频谱滤波的

网友A:
1mH是励磁电感(次级开路测得),分析工作状态时可以忽略不考虑。
L1 C2谐振频率107KHz,显然是作为110KHz载波信号的带通滤波,你的R1取值太大了,减小一点就能看到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H是励磁电感(次级开路测得),分析工作状态时可以忽略不考虑。
L1 C2谐振频率107KHz,显然是作为110KHz ...

感谢大师,我看了几个载波通信的变压器励磁电感都是1mh这么大,为何取这么大的电感值?而不取几百uh?(次级负载很轻的时候不是励磁电感参与谐振么?)

还有个问题,如果应用中我想用两个磁棒分开低频双向通信。对应接收端NBS=VT,磁芯磁导率越高聚磁越好,接收端匝数N越多,磁芯S越大,产生的感应电压V就越大,但是当其发射时VT固定,NS越大产生的B就越小了。这种情况选用什么哪种磁芯更好些呢?

如果改成单向通信是不是发送和接收端的磁芯和匝数更好选取?这种情况哪种磁芯更好?

网友B:
1. C4的容量够吗?
2. 接实际负载后,变压器就仅起隔离的作用,增益等特性将全由后端决定,1mH和0.1mH没啥区别;
3. L1的22uH主要起抑制电流峰值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4的容量够吗?
2. 接实际负载后,变压器就仅起隔离的作用,增益等特性将全由后端决定,1mH和0.1mH没啥 ...

原理图不是我画得,C4我也不知道啊。你看这个资料里面的等效图,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我看了几个载波通信的变压器励磁电感都是1mh这么大,为何取这么大的电感值?而不取几百uh?( ...

取1mH是要保证负载开路时XL足够大吧。
磁芯分开就要考虑电感量了,还要考虑耦合系数,没研究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1mH是要保证负载开路时XL足够大吧。
磁芯分开就要考虑电感量了,还要考虑耦合系数,没研究过了。 ...

好的,感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H是励磁电感(次级开路测得),分析工作状态时可以忽略不考虑。
L1 C2谐振频率107KHz,显然是作为110KHz ...

你好,R1减少是不是Q值增大,带宽变小,这样更容易谐振(出现正弦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