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OLED都烧屏?

楼主(2018-01-03):
现在烧屏的事情火的一塌糊涂,闲着没事拆以前的小灵通玩,发现上面也有残影,是不是说明OLED都烧屏,包括淘宝那些十几元钱的0.96寸OLED模块?

网友:
是的,调低亮度会稍好一点

网友:
那意思就是说OLED不适合长时间点亮,点亮内容长时间不变了。

网友A:
烧屏 的 OLED 多半都是 多年前的技术的产品了,新的应该会好很多,不过  结构决定了 OLED 不适合静态内容亮度不易太高!

网友:
我有个好几年前的note1现在还没遇到烧屏问题

网友B:
啥现象?残影?
用了大约有上万个OLED了,没注意颜色变化。

网友:
画面要动起来,目前变成玩具的三星S4还没有发现有烧屏现像。但以前的MP3,维信诺的小屏一年后都能发现烧屏痕迹。

网友C:
三星手机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现烧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手机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发现烧屏啊

最高亮度,然后固定一个画面放几个月就有残影了。

网友:
是的,三星手机长亮一个固定画面一段长时间,就有残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烧屏 的 OLED 多半都是 多年前的技术的产品了,新的应该会好很多,不过  结构决定了 OLED 不适合静态内容亮 ...

这么多年了,没发现新技术的OLED屏啊,烧屏都比较严重,有厂家没,推荐一下啊

网友:
oled烧屏有等离子厉害吗?

网友:
去苏宁这种卖场看三星的展机,由于长时间固定的锁屏界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烧屏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年了,没发现新技术的OLED屏啊,烧屏都比较严重,有厂家没,推荐一下啊 ...

看看 这家公司吧  http://www.ritdisplay.com  台湾莱宝

网友:
我有个老mp3 oled屏的,当时放了1年不用过,再拿来用,发现屏不亮了,后面又发现,其实屏是亮的,显示也有,就是很暗很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啥现象?残影?
用了大约有上万个OLED了,没注意颜色变化。

前辈  OLED的低温(零下20)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
以前用过三星NOTE手机,屏幕老化很明显,上边图标栏那里明显的老化阴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辈  OLED的低温(零下20)应用效果如何?

没问题,零下35°,估计刷新很慢了,坏不了,再低没试过。产品在内蒙古,没坏过

网友B:
最早用台湾莱宝350元一块,后来维信诺,现在100多点。2.4英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零下35°,估计刷新很慢了,坏不了,再低没试过。产品在内蒙古,没坏过 ...

谢谢  我有一批也在选型   起初也看中了OLED,只是自己没用过没敢贸然更换LC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早用台湾莱宝350元一块,后来维信诺,现在100多点。2.4英寸

    看来确实给力   普通的段式液晶  在汉中的应用现场  碰到低温  液晶损坏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来确实给力   普通的段式液晶  在汉中的应用现场  碰到低温  液晶损坏的情况   ...

汉中最冷能到零下二十度吗?我在低温箱做零下35,刷新变慢了,没坏了。二十多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  OLED的低温(零下20)应用效果如何?

我们用过-40度的OLED屏,这个温度,不加热的话只有OLED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汉中最冷能到零下二十度吗?我在低温箱做零下35,刷新变慢了,没坏了。二十多小时 ...

不是   是汉中的一个低温项目上

网友:
用了很多年的oled屏幕,不知道烧屏是何物,感觉是菊花诋毁三星的措辞

网友F:
完了,现在才看到这个,我有个产品,就选了1.3寸的OLED....外壳模具也开好了....不过我程序里设置的亮度是最低..看来外面按键,我要多做一个功能了..就是关显示.....要用的时候开显示,不用的时候,给我关了,,说明书上写上

网友:
oled烧瓶解决不了,跟crt要有屏保是一个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完了,现在才看到这个,我有个产品,就选了1.3寸的OLED....外壳模具也开好了....不过我程序里设置的亮度是最低 ...

不带灰度显示的,程序还能设置亮度啊?
我以为就靠Vpp电压的高低的,维信诺的一般标注13.5V,看了这个帖子,我是不是应该改成12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带灰度显示的,程序还能设置亮度啊?
我以为就靠Vpp电压的高低的,维信诺的一般标注13.5V,看了这个帖 ...

我用的是 SSD1306控制的 ,程序可以改亮度啊,有命令的,
其它控制器的不知道有没有。。。但改不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