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NMOS管驱动直流有刷电机,MOS管要放高端呢

楼主(2018-01-03):
最近做跑步机的项目,发现线路是这样接的,312V ,先通过NMOS管(其实是IGBT),然后在到电机,到地。 NMOS高端驱动,为什么不直接 312V到电机,到IGBT,到地这样驱动呢,高端驱动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是不是因为高压的原因,关闭输出时,负载端没电压,如果放在低端,输出关闭时,负载端还是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高压的原因,关闭输出时,负载端没电压,如果放在低端,输出关闭时,负载端还是有电压的. ...

哦,是哦,也可能有这个原因,这样的话,人摸在电机上也没什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高压的原因,关闭输出时,负载端没电压,如果放在低端,输出关闭时,负载端还是有电压的. ...

是不是要达到什么安全指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是哦,也可能有这个原因,这样的话,人摸在电机上也没什么危险?

手摸正极和负极都会触电。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是半个周期与火线相连,半个周期与零线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摸正极和负极都会触电。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是半个周期与火线相连,半个周期与零线相连。 ...

嗯,那为什么大家都放在驱动呢 ?

网友C:
高边驱动可以检测短路,低边驱动不能检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边驱动可以检测短路,低边驱动不能检验短路

高端驱动检测什么短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端驱动检测什么短路呢?

对地短路啊,低边就无法做到,从安全角度来说肯定高边驱动,用NMOS管主要内阻低,功耗小,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地短路啊,低边就无法做到,从安全角度来说肯定高边驱动,用NMOS管主要内阻低,功耗小,价格便宜 ...

你说的应该是高边电流检测吧。MOS管放低边,电流检测电路放高边就行了。当然DC310V,那么高的共模电压,很少有高边电流检测芯片能胜任吧。

网友D:
是不是一开始使用的继电器控制的,后来直接在继电器的位置上换成了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一开始使用的继电器控制的,后来直接在继电器的位置上换成了IGBT

不是的,继电器是为了给大电容充电用的,不是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
可能还是为了安全考虑吧,像开关都是装在火线上

网友E:
高低端关电各有好处。

高端关电对地要求高,切断后感性负载的能量全加在地上,对板卡干扰大。
但是好处也不少,第一个就是不漏电,电被限制在安全的区域内。区域小了,可预测的故障也就少了。可靠性增强。
第二个是减少腐蚀,插座长期通电会加快腐蚀。
第三个是减轻电源要求,因为斩波的感性负载能量,都是地承受的。如果是低端关电,就是电源要把能量吃回去,一般是不利于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低端关电各有好处。

高端关电对地要求高,切断后感性负载的能量全加在地上,对板卡干扰大。

哦,谢谢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