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量产的时候用什么方式烧录STM32F1?

楼主(2018-01-03):
      各位坛友,如题,大家量产的时候怎么烧录STM32F103 ? 之前公司用的是上位机软件通过串口的方式(先将程序打包(打包和下载工具貌似都是自己写的),然后用烧录软件通过串口烧写到芯片中期间通过相关BOOT脚选择)。之后的公司就是简单的用JLINK烧录,但是JLINK自带的软件不适合量产烧录。
       请问各位用什么工具做量产,有没有公用的打包下载软件可用?

网友A:
使用烧写器,我在用这家的,还可以。烧STM32F103CBT6  128K的只需要4s,RCT6 256K的只需要8秒,比用ISP或STLINK块多了。500左右,这家的产品没LCD显示, 但是我觉得东西还是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烧写器,我在用这家的,还可以。烧STM32F103CBT6  128K的只需要4s,RCT6 256K的只需要8秒,比用ISP或ST ...

有链接吗?

网友B:
我们用的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2601487947
很不错的。
具体情况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u44c7902dea&id=42601487947
很不错的。

这个也不错!

网友:
之前论坛问过,有坛友自己做的烧录台,不用手工一个个烧

网友:
上次买了两个,600多元。
现在找不到了,离线下载器。

网友:
看到有人调用jlink的dll自己写批量烧写程序。

网友:
还是要看具体的量啊,不是很大的话用jlink也很快的,如果很大的话可以找脱机烧录的工具

网友:
界面的左下角的链接就是淘宝店网址。

网友:
买的这个。

网友:
mark。。。stm32脱机烧录器

网友:
用过几家脱机烧写器做过对比,这个脱机烧写器水很深,描述的有那个功能,用的时候就不行,他们就是拿客户的板子做实验,测试版太贵哦了。不要只看广告,广告做的好,不等于这个产品的功能全,   一定要跟着大家的脚步走   ......

网友:
上淘宝看看对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这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u44c7902dea&id=42601487947
很不错的。

我也用的这个。

网友:
JLNIK 做个工装,一次烧写8台

当然要买8个JLINK,教育版的每个400, 3200,这是我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烧写器,我在用这家的,还可以。烧STM32F103CBT6  128K的只需要4s,RCT6 256K的只需要8秒,比用ISP或ST ...

性价比还比较高,一拖二的

网友:
一般是用脱机烧录器

网友:
网上脱机烧录器支持很多种烧录接口

网友(2018-05-26):
MARK,STM32脱机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