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人说伏安和瓦不一样时,我笑了

楼主(2018-01-03):
刚接触逆变行业,听一个客户说伏安和瓦不一样,我笑了。觉得可能就是类似储存行业, 1k Byte 和 1024 Byte 一样,被行业玩坏了的概念。

现在发现大逆变器厂家的规格书都明确的区分了 VA 和 W ,大概70%折扣的样子,这特么到底什么鬼?有没有专业的解释?

--------------------
楼下的,请不要嘲笑我了,我并非不知道功率因数,问题的症结在于逆变行业 VA 的定义,我实在无法接受,逆变行业竟然把 VA 默认为视在电压乘以视在电流。

-----------------

网友:
不要给我科普功率因数,我很了解这个,网友们真会圈重点。
我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可能强过你们很多人。我现在在讨论一个操蛋的行规问题。

现在只是觉得,标个最大视在电流的参数到底意义何在?难道限制逆变器输出能力的,就是视在电流?
1、逆变器一般是没有反向吸收能量的能力的,那么,在某一周期内,当负载电压大于输出电压时,实际电压是被逆变器通过减小桥的占空比来强制拉低,来维持正弦波形?那么这部分能量发热掉了?
     也就是说限制逆变器最大输出能力的,是元器件参数,而考验元器件参数的,正是视在电流?
2、就算 VA 是电压乘以视在电流,把这个参数和输出功率一起标注又是什么用意,厂家能保证用户的设备功率因数都是0.7左右?估的?

来自 2楼

楼主:
我一向重理解,轻概念,并且表达比较随意。
不料现在被你们逮着字眼批斗。

------------------
说我对交流电的理解可能超过这里回帖的很多人,我一点也不心虚。

下面扯点淡。
我是上初中时(现在一想,都快二十年了)接触电磁学和交流电的,那时从家里翻出来一本泛黄的《电磁学》,字体都是东倒西歪的,像活字印刷的;学完就想实践,还自己搞逆变,那时没见过晶体管,就用马达带着双刀双掷开关快速切换,制造低压交流电,再接变压器升高压交流,能成功点亮氖泡,再接变压器降压到低压交流,再整流带电机转;当然,也烧了不少开关。那时,当我用随身听里面的三极管搭起来音频放大器成功弄响喇叭,心情很激动。那时连烙铁都没有。最烦的就是没时间,忙到再晚,第二天还是要去上学。
后来十几年,我都没有再去学习电磁学,因为我发现这些知识已经可以解释一切。我看到一根通电的导线,就像能看见里面的电流,心里浮现的是各种变化的物理量。这些不多讲了,要讲可以写本书,我是准备留着老了写回忆录的。总之,我各种物理量的理解很深入,(我大学也学的物理学专业,只是后来没上),我觉得这些物理量很美妙,但是我脑容量有限,且不愿意花大量的精力去细分每一个领域。

关于电能,电压与电流同号时输出能量,异号时吸入能量,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也许我没有记清这些专业词汇,毕竟十几年前看的东西了,我也很懒,只记住了几个基本基本规律和关系。我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伏安是早已脱离原始意义的伏安,您爱怎么笑就怎么笑。

我说,“有人跟我说 1+1 = 3,真可笑,到底什么鬼?”然后你说:“楼主不知道算错的情况下能成立吗?”。我真真没有想到还有算错的情况。这套路玩得真溜!
但我发本帖其实也就是想知道一下这是个什么套路,你跟我说“有算错的情况”就可以了,干嘛还要喋喋不休的说“楼主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针对本帖,提醒我一下逆变行业“VA是指视在功率”不久可以了,干嘛还有完没完地“楼主连功率因数都不知道啊”?

论坛就是这么一个扯淡的地方:你随意,人家跟你认真;你认真,人家跟你随意。——总有一招能让大家开心。

网友:
VA和W本来就不一样啊。楼主不知道?
楼主了解下功率因素这个东西。
VA是视在功率
W是有功功率
W/VA是功率因素。

网友:
VA和W一样?  我也笑了!

网友:
我也笑了

网友:
va*功率因数=w

网友:
看到一个积分1000多的坛友,居然不知道VA和W不同时,我也笑了!!!!!!

网友:
楼主没被感性元件和容性元件玩过?

网友:
一个有功一个无功, 这不是常识么...

网友:
楼主的体育老师棺材板按不住啦

楼主:
功率因数我当然知道,但是VA就是指交流电压乘以交流电流?这个谁规定的?

V A 应该是指直流电压和电流。

网友:
本来就不一样啊,哈哈

楼主:
我认为,就算是引申,V A 也应该是 电压乘以电流的单位时间积分。

我只是无法接收,逆变行业竟然把VA默认为视在电压乘以视在电流。

网友:
郭德纲的相声说过,人生嘛,就是笑笑别人,偶尔也被别人笑笑

网友:
学电子的不知道VA很正常,交流电的计数方法比直流电复杂的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我当然知道,但是VA就是指交流电压乘以交流电流?这个谁规定的?

V A 应该是指直流电压和电流。 ...

功率因数为1时就是一样的!

不为一时就不一样!这时有一部分电压和电流在扯皮吹牛不干活!

网友:
做采集卡,不能忍受把APP叫做PNP,驱动却没有简称

网友:
这个笑话很冷

网友:
把咪当成和猫一样....

网友:
越图越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就算是引申,V A 也应该是 电压乘以电流的单位时间积分。

我只是无法接收,逆变行业竟然把VA默认 ...

电流电压瞬时值乘积积分,恰恰是有功

网友:
VA 视在功率就是视在电压乘以视在电流。这是交流电。

网友:
VA和W一样?  我也笑了!!!!!!!!!

网友:
涨知识了。话说隔行如隔山,现在细分这么厉害,能学到新知识是好事。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耶

网友A:
电压就电压,电流就电流。只听过视在功率,没听过楼主后来添加的文字里说的视在电压和视在电流。

网友:
伏安要考虑功率因素的。

网友:
好吧,我之前也认为是一样的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也笑啦

网友:
看到楼主,我也笑了

网友B:
视在功率是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有功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乘积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定义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一个是电的  一个是通用的

网友:
不理解功率因数就不会理解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

不理解视在功率和有功功率,就不会理解为啥一些大功率的电器会有功率因数要求!

国内的好些电器为了节约成本,就把功率因数补偿电路给省了! 比如开关电源基本省掉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就电压,电流就电流。只听过视在功率,没听过楼主后来添加的文字里说的视在电压和视在电流。 ...

视在电压是我随便说的,可能不是标准物理量,为了和视在电流搭配。对于普通交流电,它是恒定的正弦波。
视在电流是是标准物理量,实测导线电流的方均根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在电压是我随便说的,可能不是标准物理量,为了和视在电流搭配。对于普通交流电,它是恒定的正弦波。

均方根(RMS)不是电流有效值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在电压是我随便说的,可能不是标准物理量,为了和视在电流搭配。对于普通交流电,它是恒定的正弦波。

只有视在功率,没有视在电压和视在电流。交流电也不是正弦波,电网中有大量谐波分量。
视在功率就是把电压和电流分开来测量有效值,然后乘积。而有功功率则是把电压和电流关联起来测量,这就跟电压电流的相位差、谐波等有关了。

网友:
害的偶又重新学习了下

网友:
这回我也涨了不少姿势啦……

网友:
哈哈  笑死我了

网友:
也来看个笑话

网友:
视在电压和视在电流,是你发明的?我从小到大只听说过峰峰值有效值什么的,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啊。

网友:
顺便回答楼主一个问题吧
当负载电压大于输出电压时,如果是并网逆变器,则逆变器会自动调整输出电压,使自己处于放电状态。
如果是离网逆变器,则逆变器会过压保护,直接关断输出了,也不存在自己发热的情况。

网友C:
楼主,不懂不要仅,来论坛问就行,这里是技术论坛,千万不要轻易说“我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可能强过你们很多人”,要不然真会闹笑话的

网友:
确实不一样的啊,电力行业也这么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懂不要仅,来论坛问就行,这里是技术论坛,千万不要轻易说“我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可能强过你们很多 ...

其实他真的不懂

网友D:
不妨楼主先讲讲你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吧,哈哈哈哈,看看强在哪里。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VA和W一样,害的我不蛋定了。
在交流中一直都是VA是视在功率的单位,W是有功功率的单位,var是无功功率的单位。
另外视在电压电流是什么东西?

网友:
刚刚结束的电路分析考试,就有一道题求一个电路的,P/Q/S

网友:
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妨楼主先讲讲你对功率因数的理解吧,哈哈哈哈,看看强在哪里。

顶你,请楼主讲一下,看看你理解的强在哪里?

网友:
强行创造“视在电压”、“视在电流”来描述你问题,说明你真的还没理解

网友:
俺也笑了

网友:
各位大佬,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样的讨论好热闹

网友:
楼主,标VA和标W都没有问题

网友:
好多科学家开始也是被嘲笑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如果我对了,请点赞,
如果我错了,说明我幽默,

网友:
谁说逆变器没有吸收无功的能力,所谓无功就不是需要消耗的能量,只是在设备中来回游荡的功率。逆变器一般是把VA作为额定容量的,指明最小功率因素时能带的视在功率,因为用电设备不可能都是阻性负载。另外去看看电流峰值因数,电流峰值一般也要求3倍有效值。交流电就这么操蛋。

网友:
嗯,你说的对!

网友:
跟大队,跟主流

网友:
街头骗子的节电器,好像就是玩的这个概念!

网友:
伏安一般用在交流上,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

网友:
好吧,我承认我也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
变压器的输出能力实际标的是多少VA,而不是W。这些交流上面用的估计很多都是VA来表示输出能力的。

网友: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VA和W的区别,我还以为不同行业叫法不同的,常逛论坛长姿势啊

网友E:
功率因数是个神奇的东东,
比如,交流电源输出端只接一个电容,你说这个回路里有没有电流?有没有做功?

网友F:
我也是买交流变压器才知道这个的,要打个7折

网友:
你们都是 坏人 ,  害得我  赶紧  翻开 邱关源 的 《电路》  压压惊!

网友:
不懂不可怕,就怕不懂装懂,装大葱笑话被人。其实可笑的是自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买交流变压器才知道这个的,要打个7折

莫非还有直流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莫非还有直流变压器

那叫DC-DC,哈哈

网友:
楼主这招抛砖引玉漂亮!!!

网友:
还好我只看帖不回帖~!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就算是引申,V A 也应该是 电压乘以电流的单位时间积分。

我只是无法接收,逆变行业竟然把VA默认 ...

所有电气行业都是这样,包括变压选型,无源功率因数补偿,都是用电压*电流,你孤陋寡闻了。
如变压器线路允许100a,但功率因数为0,输出了有功功率0w,但变压器也满负载输出,再也干不了别的了,对变压器自身而言,和输出100a有功电流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供电的变压器,管你有功无功,只要电流到了,我就算满负载输出了,所以用va标示容量。有没有功,不关我变压器的事,反正我给你电压电流了,我tmd自己都快烧成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功率因数是个神奇的东东,
比如,交流电源输出端只接一个电容,你说这个回路里有没有电流?有没有做功? ...

有电流有做功,发热了,有容抗

网友:
逆变电源是按伏安数来标识容量的,因为电力电子是看电流的,他才不区分你是有功电流还是无功电流。

网友:
看了楼主位下划线后面的文字,我还不敢笑,但是看到后来楼主说电压乘以电流的积分时,我不得不笑了,楼主听说过有效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电流有做功,发热了,有容抗

不同意,电容容抗也没有做功。
纯粹讨论的理论,线路损耗,电容器自己损耗都没有的。
通过电容的电流是没有做功,只是充放电。

网友:
当然实际中没损耗的线路和电容都是没有的。

网友:
视在和有功能一样?我笑了

网友:
发帖容易遭雷劈

网友:
估计现在楼主恨不得删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电流有做功,发热了,有容抗

你这句话里的容抗概念理解有误。容抗和感抗都不消耗有功功率,ESR和线上的R才消耗有功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视在功率,没有视在电压和视在电流。交流电也不是正弦波,电网中有大量谐波分量。
视在功率就是把电 ...

我语言的确不严谨,我其实是想表达有功功率的。

网友:
超过100贴,楼主就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电气行业都是这样,包括变压选型,无源功率因数补偿,都是用电压*电流,你孤陋寡闻了。
如变压器线路 ...

谢谢解释,这个我知道。

现在打个比方,对于普通不带能量回收的逆变器,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会怎样?
比如逆变器3000VA,220VAC输出,我要让他满负荷功率因数为零,电流需要 3000 / 220 = 13.6A;
电容需要 13.6 / 220 / 314 = 2000uF。手头没有这么大无极性电容。
就算有我估计也不敢试,怕逆变器会爆。

现在就假设这么接了,逆变器是怎么处理的?直流端消耗3000W自身发热3000W?还是报错停机?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电流有做功,发热了,有容抗

发热是非理想下导线发热或电容漏电发热;理想情况下是没有能量耗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这个我知道。

现在打个比方,对于普通不带能量回收的逆变器,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会怎样 ...

逆变器的处理要看逆变器的设计。
按照理想元件分析的话,都是0。

网友:
和我高三听见别人说伏安一样,认为别人知识老化。岂不知自己的无知。楼主需要学习了

网友:
记忆中还有一个单位叫乏

网友:
楼主虚心提问的话,没什么。关键半桶水还笑话别人,这点是大家嘲讽你的原因。

网友:
哈哈哈,我也笑了。楼主想知道逆变器带容性负载会怎么样,估计是不知道 SVG

网友:
我说说我的想法吧,根据功率三角形,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平方和再开平方。
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转(除纯电阻性负载),比如空调中的电机,除了输出有功功率来压缩制冷外,还需要无功功率建立起磁场或电场来维持运转。
而发电站或变电站,需要根据设备的总的容量(单位VA)来发输配电。
逆变器,如果接的负载是电机,视在功率或有功功率一项指标超出逆变器参数,就不能正常运转。所以当然要给总的容量和输出的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这个我知道。

现在打个比方,对于普通不带能量回收的逆变器,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会怎样 ...

电容还得买,以楼主的动手能力,建议楼主找铜线做个纯电感-----逆变器一般也是为了感性负载而设计

网友:
学习了,期待牛人继续讲解交流电,以前学过,很多不理解,现在用到实际上,一下懂了,如视在功率,有功,无功,这些对应实际上有什么用,变压器,逆变器的视在功率,

网友:
有意思。。。长知识了。

网友:
这么多人笑,楼主该哭了吧

网友:
再来盖一层楼,这帖子真火!

网友:
说了半天你还是不明白呗,当你觉得整个行业都是傻X就你明白的时候要慎重

网友:
2、就算 VA 是电压乘以视在电流,把这个参数和输出功率一起标注又是什么用意,厂家能保证用户的设备功率因数都是0.7左右?估的?----这个问题是用户的问题。选型的时候先要知道自己的功率因数,估算需要的容量后选择合适的逆变器。

网友:
发重复了,编辑掉~~~

网友:
大家都笑了!

网友:
VA和W一样?

网友:
我是来涨姿势的   基本上很少接触到 VA  平时 都是和 瓦接触的多

网友:
我赞同VA和W的字像不一样

网友:
今天过来一看回忆起了不少知识,涨了不少知识

网友:
我也不懂 学习学习  我也移植当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当功率因数=1时是相同的,当不=于1时确实不同

网友:
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笑吧,不然怪尴尬的、

网友:
涨知识了,哈哈

网友:
就是不一样啊?总不能认为所有人都错了?

网友:
大家都笑了,我也跟着笑吧,不然怪尴尬的 +1

网友:
我也分不清,我有你们大部分人所不能及的,你们都有大部分人所不能及的,口德要善良,围观别起哄,

网友:
这个争论能不能严谨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这个我知道。

现在打个比方,对于普通不带能量回收的逆变器,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会怎样 ...

能量不断的在母线和电容上来回传递。

网友:
哎,你认为的就是你认为的!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B:
视在功率是电压有效值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有功功率是电压和电流的瞬时值乘积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定义本 ...

就喜欢看你的回复

网友:
电流和电压没有在一起出现,那么就没有W,只有VA。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释,这个我知道。

现在打个比方,对于普通不带能量回收的逆变器,我如果在输出端接一个电容会怎样 ...

这个你最好别试!有几种情况:1)母线电压远高于电容耐压,电容炸,情形还是恐怖的,不要以为输入电压是220V,母线电压就是220V. 2)做的好的会报过流错误自动保护。3)做的不好的炸IGBT

网友:
不懂, 围观的飘过

网友:
逆变一般都是按照VA设计容量的吧,W只是估计,你如果一个设备无功电流很大那也跑不到的

网友:
这有点像移动电源容量标的mAh都基于3.7v算的一样;这样数字大好看多了!

网友:
重新学习了下

网友: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三极管的Ic=30mA,Vce=40V,你能说他的P=30mA*40V吗?同理可得,VA指的是能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并不代表在最大电压时能输出最大电流,也不代表在最大电流时能输出最大电压。这样解释能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