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函数传进参数以后会被无故改掉?

楼主(2018-01-03):
嗯,这是一段时间以前的事情了。

有个函数,里面又有个函数。

大概是这样:

func_1(u8 para1, u16* para2)
{
        return ERROR_CHECK_ROUTINE(library_func(para1, para2));
}

设置断电,在执行这一句的时候

func_1(index, p_dat);

p_dat 的值是对的,指向的地址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嗯嗯、

按F11进入func_1内部,这时,奇迹发生了=。=

para2 应当指向p_dat 原先的地址,氮!素!

para2此时是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后面程序统统乱套

我把O3调成O0,问题依旧。

有没有高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总是遇到这种
无语的事情T_T

网友:
如果是IAR  正常  IAR有警告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不是iar,keil。有很多警告但都是函数定义了但未使用。

网友:
前排占座

网友A:
检查你的堆栈大小,有没有溢出?

网友:
是在同一个文件里么?
如果不是,调用函数的文件前面有没有相应的#include?
没有原型的话, 可能会把所有参数都默认当作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堆栈大小,有没有溢出?

那个、弱弱问下,在keil里面怎么
检查是否溢出?

堆栈我知道在.s文件里面看……

网友:
Keil编译器也经常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一些局部变量被篡改,改成全局就没事了。优化等级调低也不行。

网友:
一般都是地址空间重合了

网友:
栈溢出啦

网友:
有没有优化,有的时候优化会。

网友:
p_dat是全局、静态、局部变量?

网友:
栈溢出啦,问题不一定是这里本身的问题,检查一下其他地方有没有溢出。

网友:
看下汇编就知道了

网友:
对齐的问题吧.

网友:
两种检查:1.看看是不是栈溢出了。方法:实在不知道有没有溢出,那就试着把栈的大小增加0x100个字节,看看程序正常了没,正常了,基本就是栈溢出的原因了。
                2.你的指针参数para2,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是局部变量的话,是定义并初始化了的还是说是其它函数的返回值,返回值形式的指针,最容易出问题,检查返回的是不是非静态局部变量。如果是的话,请再学一遍C。

网友B:
C语言形参实参问题。p_dat做了参数后,它只能保证它指向的变量的地址不变,但是它对应的地址值不保证,你要想p_dat对应的地址不变,你要传二级指针。不知道是不是答非所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语言形参实参问题。p_dat做了参数后,它只能保证它指向的变量的地址不变,但是它对应的地址值不保证,你要 ...

p_dat 本来就是一个地址,做参数的时候,只是一个拷贝,怎么可能改变?

网友:
IAR有时候很坑,以前碰到过全局的结构体变量被无缘无故占用了,结果要显示这个变量到屏幕它怎么都是零,也无法改变,最后改了一下变量名,就正常了

网友:
我刚遇到 数组使用超过了数组长度。导致后面来添加的几个变量。进入主循环就会清零。

楼主:
额,

特地找功夫把程序又弄出来看了一下

稀里糊涂的把问题貌似解决了

似乎是被篡改的变量和某个库函数的
静态全局变量重名了

我把名字改了以后似乎就正常了~~

网友:
所以说楼主,命名规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记得LZ 之前帖子里说 工资已经有山那么高, 还做这种粗活啊

网友:
栈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特地找功夫把程序又弄出来看了一下

静态全局变量?这有点说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