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的三种充电模式

楼主(2018-01-04):
模式1,需要分别在 D+ 和 D- 线路上施加 2.7V 和 2.7V 电压。
模式2 ,短接模式,需要将 D+ 线路短接至 D- 线路
模式3,1.2V 模式,需要在 D+ 和 D- 线路上施加 1.2V 电压

以上三种模式,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打算做一个DCDC 15V转5V/2A的充电器,给市面上的手机,平板电脑充电,我要选择哪一种输出模式呢,谢谢!

网友:
还是加一个充电识别芯片比较好

网友:
对应的输出电流不一样  ,为了兼容所有的设备 最好加识别芯片 ,成本 也就几毛钱

网友:
2.7V苹果2.4A充电,1.2V三星平板2A充电,短路是DCP模式5V1A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安卓 水果的充电模式不一样,用专用识别芯片吧!

楼主:
如果我想同时能给苹果和安卓手机充电,直接将D+和D-短路,哪么苹果和安卓手机都能充电吗
哪么他们的充电电流 是多少呢?

网友:
快充已经发展为多个流派了

QC VOOC AFC SCP,各家自成一派,使用的USB通信线和协议各不相同。

USB-IF牛了,直接摒弃所有,搞个Type-C PD 加几个信号线,号称宇宙大一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同时能给苹果和安卓手机充电,直接将D+和D-短路,哪么苹果和安卓手机都能充电吗
哪么他们的充电电 ...

省成本方案,短接最好. 都能充,苹果是1A,其它手机就不一定有1.5A的,有1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同时能给苹果和安卓手机充电,直接将D+和D-短路,哪么苹果和安卓手机都能充电吗
哪么他们的充电电 ...

如果只是都要能充电,直接短路ID+-即可,充电电流只有0.5-1A

网友(2018-05-09):
国内的手机大部分是D+/D-短接吧,三星和Apple的D+/D-电压有区别。可以加一个USB识别芯片,价格也不贵。

网友:
ting cao dan de zhong lei fan d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