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AtmelStudio ATmega328 求bootloader 及 接法

楼主(2018-01-04):
小弟公司使用Arduino做主打產品的主控器 , 但是Arduino IDE的介面實在太蛋疼了
我司光是define就快150行了, 更別提後面的程式碼, 而且Timer無法使用也很麻煩
最近爬文找到AtmelStudio ,想說就使用這個雖然會變成很多.c檔,但總比千行程式簡單好讀
但是我找不到要怎麼接, 還有BootLoader.
請各位大大教導, 感謝

网友A:
arduino 提供了bootload源码

arduino IDE 确实不咋的,但是你有其他选择呀,居然从没搜过?
vs,sublime,

看来你只会用百度,不会用goo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提供了bootload源码

arduino IDE 确实不咋的,但是你有其他选择呀,居然从没搜过?

事實上我只會用google不會用百度
但無論我用哪個都無法掩飾其實我不太會找資料的事實

總之我先從VS下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 提供了bootload源码

arduino IDE 确实不咋的,但是你有其他选择呀,居然从没搜过?

你說的是VS2017環境下使用arduino嗎?
成功了,果然看起來好很多

网友:
楼主台湾人吧?

网友:
1.超小體積,這是看到DuinoDump的第一印象,類似SD卡般的面積大小,讓筆者懷疑這是一台燒錄器嗎?傳統印象中的燒錄器都是”高大上”,似乎要長的那個模樣才是一台專業的燒錄器,但時代進步,是時候打破傳統的觀念:不必高大上也可以有同樣的功能,甚至更強.當然與IC製程的進步也是有著莫大的關係,燒錄不需要再一堆IC腳位,只需幾根信號腳就可控制IC的燒錄了,甚至標榜可以板上燒錄,也就是IC悍在PCB上之後同樣可以更新程式,這為產品的更新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與好處,甚至促進了產品的上市週期,讓廠商可以更快讓產品上市,即使有BUG也不怕.
2.簡潔方便的操作,在DuinoDump上面只有一個按鍵和兩個LED指示燈,而DuinoDump以其合理的操作及自動化的辨識和智能的時序控制,達成了簡潔操作的目的,稟棄了繁瑣的燒錄操作流程,至於如何能達成如此效果,請看以下功能的介紹.
3.自動辨識IC,無須人工選擇,使的DuinoDump在離線操作的過程中,得以一鍵燒錄,而無須再其他繁瑣的操作.
4.智能時序判斷,可以自動的判斷最佳的燒錄時序,而無須人工選擇,但基於IC的特性關係,在判斷IC和燒錄的過程中所能承受的時序並不一定相同,若IC時序剛好在臨界值,有可能誤判時序,但無論如何,如果基於未知時序的電路,其智能判斷還是有其很大的參考價值,一般來說,當DuinoDump判別出某時序或許有可能無法燒錄,表示其時序剛好在臨界值,但基本以DuinoDump判斷出的時序再低一階的時序就能正常的燒錄.所以建議如果是用DuinoDump使用在生產燒錄,最好還是選用固定時序的方式較為穩定,但若使用在開發階段就非常的方便.
5.可儲存多達八組檔案,而這八組檔案可為不同IC,也可為相同IC.若儲存不同IC檔案,DuinoDump會判別相同型號IC來燒錄進相對的儲存程式和資料.例如Arduino UNO開發板有兩顆IC,ATmega16U2與ATmega328P,假設使用者去燒錄ATmega328P時,DuinoDump會檢查所儲存的檔案是否有ATmega328P的檔案,如果有就調用相對儲存的程式及資料進行燒錄,而不會誤使用到其他型號的檔案,所以若使用者有儲存這兩顆IC的檔案,使用者所做的工作就是插入要燒錄的IC插座,然後按鍵執行燒錄,而不用去管現在是燒錄哪一顆,DuinoDump就會自動的匹配正確的檔案,所以可以執行傻瓜式的燒錄.當然若使用者只要燒錄一顆,例如ATmega328P,而檔案也只放ATmega328P的檔案而沒有ATmega16U2,若誤插入ATmega16U2的插座,按下了燒錄鍵,由於DuinoDump會判斷出檔案裡並沒有ATmega16U2,所以就指示錯誤提示,而不會去進行燒錄.
6.Off-line模式可手動自動,自動模式上述已說過使用方式,為何還要一個手動模式呢?手動模式主要是針對同一個型號的不同程式.想像一下,如果寫了一個程式,例如LED的酷炫轉燈,而LED的顯示方式有很多種變化,假設客戶想要觀察不同顯示效果,那可能要準備一台電腦隨時修改程式改變不同顯示方式給客戶看,但若使用DuinoDump,可以先把不同顯示方式的程式都產生出來,然後上傳到DuinoDump上,這時就可拿到客戶面前,進入手動模式隨時選擇燒錄不同檔案的程式讓客戶選擇,而不必抱著一台筆電還要連接著開發板來做修改.
7.支持ATmega/ATtiny系列多種型號,DuinoDump原主推Arduino方面的燒錄原因是大部分Arduino使用者不一定熟悉IC,而DuinoDump把最專業部份的fuse設定等都設定好了,使用者燒錄Arduino無須再去推敲到底要設置何值,而部份使用者可能遺失了IC的bootloader或是想換成第三方的bootloader,那過程叫一個”繁瑣”,無經驗的使用者更是抓不著頭緒,而有了DuinoDump之後,燒錄bootloader就像吃飯一樣容易,bootloader在官方的程式目錄都有提供,只要找到相對應的bootloader檔案載入DuinoDump就可輕鬆完成bootloader的更新或是重新燒錄.而其實DuinoDump面對的其實是ATMEL的IC,也就是說只要支持ISP燒錄的ATmega/ATtiny系列,都可使用DuinoDump來完成燒錄,支持多達125個系列,218種型號,幾乎是涵蓋了所有ISP模式的IC.所以DuinoDump也是使用ATmega/ATtiny使用者手中的利器.
若讀者對電子diy市場熟悉的相信都知道市場上充斥著一大堆燒錄器,但九成九以上都是國外開源的複製品,雖有眾多程式支援,但操作相對都嫌複雜,最主要的是絕大部分都不支持off-line離線燒錄,也就是可脫離電腦獨立燒錄,就算有支持off-line功能的燒錄器大多都是價格不斐,且功能花俏繁複,類似DuinoDump的小清新,功能剛剛好又能做到off-line燒錄的產品算是鳳毛鱗角.
目前DuinoDump已在露天拍賣網站和Yahoo奇摩拍賣網站銷售,有興趣的讀者可到各拍賣網站搜索"DuinoDump"就可進去詳細了解產品.

原文出處 : DuinoDump -- 一款小清新的Arduino/AVR off-line 燒錄器
不過好像被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