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圆形PCB怎么拼板好?

楼主(2018-01-04):
有个产品要放入一个比较小的圆形管道内。

我现在拼板是留了v割的地方,但做出来四边会有几个角,导致装不进管里。

请问怎么拼板才可以去掉PCB的四个角,之前PCB厂都会帮忙锣进去一点,这次换了厂家,他就没帮锣,这个情况是要给厂家单独说明吗?

网友:
做冲模应该可以,见过别人做过。

网友:
在四个角落里面,机械层画四个圆就可以了,就是不怎么圆滑了。

网友A:
我也是圆板,第一次拼板,但是好像我的没有角突出来,很平整,,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当时就是怕割不好,多做了点出来。。

网友:
像这样的倒直角弯的,从来不特别说明。

你该解制造工艺了。

网友:
还不如板子再做小点,

网友:
数量不多找员工磨一磨.

网友:
直接改小一圈最简单

网友:
复合模冲可以是完全圆的。

网友:
哈哈,我们都是用斜口钳剪的

网友:
挖空的轮廓线不要和V割线重合,挖空再大一点,V割时就把锐角切到边角料上了。

网友:
你在板框画进去点,它就进去了啊

网友:
看图吧,做个外形出来就好了  在工艺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圆板,第一次拼板,但是好像我的没有角突出来,很平整,,我也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当时就是怕割不好, ...

这个画法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建议,又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画法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建议,又学到东西。

再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