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20V单相交流电是否可以模拟三相电?

楼主(2018-01-04):
公司设备选型,需要用一款功率变送器,主要测三相电的功率,现在有两个产品,价格差的很多,体积也差很多,测量精度不知道如何,想实际测试一下两个功率变送器的误差有多大,但是实验室现在没有三相电,只有220V单相电。
两款变送器都需要接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我想把三相电压都接在火线上,中性线接在零线上,三路电流串联。
不知道功率变送器是否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
不知道你的设备的内部情况。 一般来说这样做是不行滴。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的概率是不行的。

网友:
不行吧  ,还要相位差呢。

网友A:
不过可以用变频器  实现单相变三相。

网友B:
单纯的功率变送,应该是可以 的

网友:
如果能这样纸接,那厂家就不用搞三相电源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纯的功率变送,应该是可以 的

就是单纯的功率变送器,这个应该不需要相位差,我认为这样测量应该是单相电的功率的三倍吧。
如果有网友是做这方面的,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三相功率测量的原理

网友C:
一直想给自己家搞一台单相变三相的电源做实验用,但是还没找到一个好方案。

网友:
你没有标准源怎么测,电网电压波动很大的,一二只的话,我可以免费给我测测,我台子是0.05%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纯的功率变送器,这个应该不需要相位差,我认为这样测量应该是单相电的功率的三倍吧。
如果有网友 ...

测功率变送器,第一相位差,就是不同的功率因数,一定要测的,还要测不同大小的电流下,变送器的准确度。没有源不好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功率变送器,第一相位差,就是不同的功率因数,一定要测的,还要测不同大小的电流下,变送器的准确度。 ...

那太好了,我手里有两个公司的产品,想对比一下,如果你公司有的话,也可以发份资料给我,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网友:
用220单项电机带动380v的发电机。

网友E:
以前的火车头就是这种方案,叫劈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给自己家搞一台单相变三相的电源做实验用,但是还没找到一个好方案。 ...

220转380的变频器

网友:
变频器不行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分量除非加电抗器和电容器滤波,不如直接弄个小型的三相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的火车头就是这种方案,叫劈相器。

劈相器是一个单相电机带着一个三相发电机吧

网友F:
有220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电源,不便宜,5kVA起

网友:
搜下CL3021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买个三相发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太好了,我手里有两个公司的产品,想对比一下,如果你公司有的话,也可以发份资料给我,看看能不能用得 ...

三相的变送器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220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电源,不便宜,5kVA起

变频器输出的正弦波能够符合校表的要求吗?

网友:
可以用裂相机把单相220V变成标准的三相220V,需要380V再接上升压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可以用变频器  实现单相变三相。

用变频器的缺点就是输出端不能接开关、电容等。

网友:
变频器接三相变压器,然后输出接动力电容,好像可以,之前也在其他论坛问过类似的问题,有人说港口设备有些就是这样搞的,只是注意三相的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