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光纤余辉测量温度的AD数据处理

楼主(2018-01-04):
接到个老同事给的活,就是使用光纤测量温度。就是现在都是在光纤的传感器涂上荧光粉,通过光纤光源不断的发送驱动光纤,依据光纤涂层余辉的放电常数计算出相关的温度。
也在网上找了很多论文,现在余辉的ADC采样数据能够准确采集,就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计算出放电常数?
有知道的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这种 没怎么接触过啊。
我接触的都是 荧光,然后光纤光栅,然后光谱分析。

楼主这种,貌似和光纤没多大关系,只是作为光的导体?

网友:
看你发的图好像就是根据时间来算温度的啊,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关键是速度能不能跟得上

网友:
印象中,有个浙江的厂家有这产品,主控芯片看样子是STM32

网友:
这家公司就是搞这个的,现成的产品,一路好想500元左右,3年前给我的价格

http://www.optsensor.com/

网友:
荧光传感器用的哪个?

楼主:
光纤确实只是一个传导光的作用,主要是光纤的前端涂有荧光,荧光在激光的作用下会有余辉,而余辉的释放时间就同楼主位的图。
看过一些论文说是依据余辉的曲线(关键是计算类似电容放电常数),不同的温度就是不同的常数。现在的难点是在可以取得曲线数据(通过ADC),怎么演算出常数?

网友:
你可以实测拟合吗?

楼主:
数据可以拟合,我将ADC数据全部进行还原,数据与我示波器的测到的图形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我使用论文推荐的什么2点法、区间法计算处理的数据都是跳动的,根本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可以拟合,我将ADC数据全部进行还原,数据与我示波器的测到的图形是完全一致的。
当时我使用论文推荐的 ...

光纤和其他光器件用的谁家的?
现在也在做这块,希望可以交流下。

网友A:
光纤测温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纤测温的优势是什么?

抗复杂环境下的电磁干扰,实时性好一些,本质防爆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