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嵌入式LINUX开发

楼主(2018-01-04):
在搞嵌入式LINUX应用,LINUX内核和底层一些东西不熟悉,想找一个朋友做技术上支援,有报酬

硬件平台,Freescale i.mx6DL
软件平台,Linux3.14.52,QT5.5 Widget

目前需求
1.加快Linux启动时间,目前为6~7秒,需加快到3秒之内.
2.在U BOOT中实现U盘升级系统,并显示刷机进度。
3.实现开机进度条显示,可以是进度条样式,或是百分比样式。
4.实现QT应用(Widget应用)竖屏显示。

未来可能在开发应用时出现其他周边问题,望建立长期合作关系,QQ:898598198

网友:
3秒显示内显示还需要加进度条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A:
3秒是UI可以操作的地步?能不能那么快取决于啥介质启动的吧?内核和rootfs装入内存的时间能算出来。

快速回复有bug,连续两个空帖子。

网友B:
地点有限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秒是UI可以操作的地步?能不能那么快取决于啥介质启动的吧?内核和rootfs装入内存的时间能算出来。

快速 ...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R)。spi不用quad更慢了,nand估计也快不多少,光做bch纠错就能做惨(现在的闪存基本上每个块都得有数个错误)。也只有选择emmc了。

rootfs用emmc倒是直接挂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 ...

现在路由器都刷那个 LEDE固件, 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 ...

行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点有限制吗?

没限制。。。。补足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 ...

板子上i.mx6DL双核1GHZ,DDR3,eMMC

网友:
有相关资料么?我最近也在搞这个IMX6Q的。。。。头大

网友D:
看来linux确实需要一定功底。所以当初选择裸奔cortex a9是对的

网友:
我做linux的,最近装修没时间,要不然就跟你搞搞

网友:
LZ可以PM我。

网友E:
咋做的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做的这么快

不用的模块裁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linux确实需要一定功底。所以当初选择裸奔cortex a9是对的

我找了好长时间能裸奔的A9,有吗?,求分享
一般厂家或者供应商都让用户自己开发,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米尔科技,我也问了,说可以,但要自己整,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长时间能裸奔的A9,有吗?,求分享
一般厂家或者供应商都让用户自己开发,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米尔 ...

我用的是xilinx的7020哈。基本的裸奔例程都有了。
ti的am43x系列,貌似也提供裸奔例程。
当时研究过am33x系列,点亮过led,后来因为性能不够,以及需要外部fpga支持,就选用xilinx的soc了。

网友:
A9裸奔除非有万不得已的需求,否则绝对应该上linux。启动时间3秒已经很宽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 ...

显然是可以做到的。下面的链接有文章,有源码,有视频(需要科学上网)
Boot an i.MX6 in 0.58 seconds
https://boundarydevices.com/really-fast-boot-imx6/

网友F:
1:内核不要的模块全部干掉,必要的驱动可以应用程序启动后视情况动态加载。
2:文件系统自己弄个精简的。
3:QT4.8的启动时间比QT5快很多。这点与楼主需求不符,不过建议考虑。
4:uboot启动占用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可以搞掉他,直接自己编写代码,启动内核,速度会更快。但是与楼主的U盘功能不符。
我用IMX6Q,linux3.0.35启动QT4.8最快4.8s中,全部启动完毕。不过上面第4条没有实现。

网友G:
应该可以实现的 ,我做的板子emmc启动,5秒内可以加载出来QT的界面,如果去掉uboot的等待1s,也就是4秒,再用1.8V的EMMC高速接口,把不用的内核模块以及UBOOT中不用的外设驱动去掉做到3秒应该可以的 ,启动内核实际是1.8秒,加载了很多驱动,手边这块还是单核的不是4核的。
这块solo板子用的3.3V的低速EMMC 4.3 2G的,换成DL双核的64bit DDR和1.8V的高速EMMC接口加载和运行速度都会提高,时间缩短到3秒应该没问题。

[    1.796619] EXT3-fs (mmcblk3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    1.799394] EXT3-fs (mmcblk3p2): recovery complete
[    1.799398] EXT3-fs (mmcblk3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    1.799429]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    1.800818] devtmpfs: mounted
[    1.801096]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08K (8077d000 - 807e3000)
Starting logging: OK
Populating /dev using udev: [    2.047307] udevd[98]: starting version 182
done
[root@IMX6 /]#

网友:
可以回复吗

网友H:
为什么我有时候回复会提示手机未验证,电脑上验证又提示要手机版验证,手机没搞明白怎么验证,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我有时候回复会提示手机未验证,电脑上验证又提示要手机版验证,手机没搞明白怎么验证,请教下? ...

刚刚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电脑版不能验证,手机版又找不到验证的地方,现在可以了,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可以实现的 ,我做的板子emmc启动,5秒内可以加载出来QT的界面,如果去掉uboot的等待1s,也就是4秒,再 ...

大神能拉我一把吗?QQ 898598198

楼主:
大神能拉一把吗?发信息没回复,发帖回复一下,我QQ 898598198,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内核不要的模块全部干掉,必要的驱动可以应用程序启动后视情况动态加载。
2:文件系统自己弄个精简的。

能QQ详细给讲讲吗?谢谢!

网友:
北京的话可以来当面谈谈,你说那些都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悬,400M的老点的路由器光解压内核就要3秒多,除非不压缩内核,这样加载到内存里面大概2秒左右(NO ...

不压缩或者 lz4 压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可以实现的 ,我做的板子emmc启动,5秒内可以加载出来QT的界面,如果去掉uboot的等待1s,也就是4秒,再 ...

打印去掉就差不多了。

网友:
基本就是先调功能,然后测试启动时间,grabserial,缩减 boot 启动或者干脆用定制的 bootloader,用不压缩或者 lz4 压缩的内核,去掉内核打印。

网友:
我们A7单核 DDR2 启动3秒内;可以做GUI交互的

网友:
不错,正用的上。

网友:
看来linux大牛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