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无感BLDC的反电势网络设计思路,欢迎进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8-01-04):
不知道电机的帖应该发在哪,看四轴分类里讨论BLDC比较多,就发这里吧。
刚开始学无感BLDC的驱动,水平还很低。最近在搞最基本的六步换相,用的就是德国人开源的那个电阻网络分压加比较器的反电势采集电路。
问题是,有那个104电容会造成很严重的移相,在用2212/kv1400的电机试验时,发现高转速下移相已经超过30度了,导致高速时电流猛增。减小电容的话,会减少这个移相,但会让比较器毛刺变多。
如果我要改进这个反电势网络,可不可以用3路相同的高阶有源低通滤波器代替原分压网络,使滤波后的相电压干净无毛刺,而且延迟很小。再把这3个电压送进比较器,产生低相移且干净的换相波形?只要能保证总相移足够小,我感觉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仿真了一下,用20kHz的PWM,4阶LPF,转折频率在8k左右,20k的衰减在50db之下,仿真结果显示滤波器的阶跃速度是很快的,过中点只要50us左右。这个延时应该是能适应不少电机了,而且信号很干净,没什么毛刺。
请各位来讨论一下,这思路是否可行?

网友:
怎么不上图呢?有图看着才清楚。

网友A:
不用电容也可以啊,数字滤波

网友B:
很多专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专业术语

有吗?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容也可以啊,数字滤波

那对ADC的采样率要求得是多高?不可行吧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呢,太简单了吗?还是玩电机的人少了呢?

网友A:
请参考PIC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PIC的方案

请问有详细点的资料或者关键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PIC的方案

择多滤波法?看不懂

网友A:
是的,就是择多滤波,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择多滤波,效果很好的

你们讨论的应该还是直接用电阻分压,不加电容,对吧?

楼主:
看来已经没人搞无刷电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择多滤波,效果很好的

感觉也不是很好用!An1178有介绍!
试了电机,还是要加电容还是好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已经没人搞无刷电调了……

现在搞无感方波已经过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也不是很好用!An1178有介绍!
试了电机,还是要加电容还是好点!

还是不加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搞无感方波已经过时了。

对于方波还没搞好的我,还是要先从基础做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加电容好。

我做了一个产品,就是用择多滤波法的,感觉电机转到一定速度,会顿几下,类似卡死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搞无感方波已经过时了。

方波的功率还是可以做的必正弦波要大吧,好像力矩也相对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加电容好。

请教一下,不加电容的话,不管是ADC或者比较器,是不是只能在PWM的ON或者OFF的时候读状态?
那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转速太高,而PWM频率不够高的话,过零可能会不太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了一个产品,就是用择多滤波法的,感觉电机转到一定速度,会顿几下,类似卡死的状态! ...

是不是择多法不可靠?
有电容的换相,你是怎么补偿电容移相相位的呢?减去一个固定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择多法不可靠?
有电容的换相,你是怎么补偿电容移相相位的呢?减去一个固定值吗? ...

要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电容

加电容的我做出来了,正常转没有问题,用的三段式启动,启动不是太好。
我现在觉得还是要用无电容的方案,毕竟这样响应速度才是最快的。现在正在尝试无电容的方案。
另外,启动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电容的我做出来了,正常转没有问题,用的三段式启动,启动不是太好。
我现在觉得还是要用无电容的方案 ...

升频升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电容的我做出来了,正常转没有问题,用的三段式启动,启动不是太好。
我现在觉得还是要用无电容的方案 ...

类似MK的电调那种,换向越来越快,最好直接进入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MK的电调那种,换向越来越快,最好直接进入闭环

这样启动能达到好盈的启动效果?我感觉难。好盈启动的效果真是不错。

网友E:
朋友,你加一些滤波器减少毛刺减小相移当然是可以的,但高速你依然会碰到问题,只是程度减小而已。我提供给你一个思路,也是比较简单的方案,你先搞清楚相移是由哪些量带来的,这个很多资料都有提到,你直接根据电气频率做一个补偿表,调整换相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加一些滤波器减少毛刺减小相移当然是可以的,但高速你依然会碰到问题,只是程度减小而已。我提供给 ...

高速一样不用电容,更不会用所谓的补偿表来补偿相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启动能达到好盈的启动效果?我感觉难。好盈启动的效果真是不错。

最好情况没有换相即闭环,最差换相一次即闭环,不管带不带负载。故意堵转也是一样,放手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情况没有换相即闭环,最差换相一次即闭环,不管带不带负载。故意堵转也是一样,放手即转。 ...

really?那我得再好好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你加一些滤波器减少毛刺减小相移当然是可以的,但高速你依然会碰到问题,只是程度减小而已。我提供给 ...

谢谢朋友的回复!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还是决定用无电容的方案,毕竟这个才是真正高速的。

网友F:
可编程比较器可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编程比较器可破!

请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复!经过这几天的学习,我还是决定用无电容的方案,毕竟这个才是真正高速的。 ...

无电容,估计程序有得搞了!期望1!

网友(2018-02-28):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不加电容的话,不管是ADC或者比较器,是不是只能在PWM的ON或者OFF的时候读状态?
那是不是可以 ...

是的

网友(2018-10-10):
控制采样点是可以避开毛刺的,不用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