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冬天去北方,回来后性能大降,能恢复吗?

楼主(2018-01-04):
外行的问个移动电源的问题。
我2013的时候在亚马逊买了某个牌子的吉祥棒10400mah移动电源,质量很好,容量很足,平时少用,出远门的时候才用,一直用得很好。
12月份去了趟拉萨,那边气温很低,该电源在低温下性能大降,主要表现是很难充满,很快放完。现在回到温暖的大广东了,想着它的性能会不会自动恢复,但我刻意给它充放了两三个循环,一点恢复的迹象都没有,依旧是很难充满,很快放完,看样子是要让它退休了。
想请教一下研究移动电源的兄弟姐妹们,这个移动电源这种情况是不是已经没救了,可以考虑买新的了?

网友:
13年的早该换了

网友A:
估计不是气温低造成的吧,气压造成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冬天零下二十度的表示没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用的小米的移动电源-30度在内蒙古,没遇到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是气温低造成的吧,气压造成的可能性更大。

你是说高海拔低气压造成的?

网友B:
低温加低压还是有可能的,不过我的笔记本上过海拔4700米,回来后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高海拔低气压造成的?

电池有可能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加低压还是有可能的,不过我的笔记本上过海拔4700米,回来后没有异常

我带着这个移动电源去了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多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带着这个移动电源去了珠峰大本营,海拔5200多米。

得高原病了

网友:
看来是冻伤了

网友:
很可能是严重感冒了

网友:
lz,电源冻重感冒了。得放热水里面焐焐

网友:
可能去过太高的地方没缓过来,要给它做一次大保健才行

网友:
可能是锂聚合物电芯遇到低气压鼓包了,18650的不锈钢外壳有一定抗压能力,应该没问题。

网友:
估计这个移动电源没做低温测试。

网友:
电芯可能保存不当,平时不用,50%电量存放

网友C:
17楼有理!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楼有理!拆开看看!

我也想拆开看看,不过看它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很结实,可能要用锤子暴力拆解才行。从体型上看,根据是四颗18650拼成的。
我现在已经放弃它了,昨晚睡前在网易严选下单买了个,10000mah的,这两天活动送40券促销,颜值不错。

网友:
13年的早该换了......

网友:
芯片也有气压范围!

网友:
在南方用的产品,你带到了北方

网友:
西藏是北方吗?

网友:
锂电池低温充放电会内部受损,所以为哈水果手机要低温不能充电。

网友:
西藏不是北方,是世界第三极

网友:
应该是低气压的问题,造成了不可逆的性能下降...... 温度影响应该可逆。

网友:
锂离子电池低温放电通常容量降低,但一般不致引起严重问题。
不过不要在低温下充电,其负极是石墨,石墨是层状结构,正常充电的时候锂离子要嵌到负极的层里,并没有单质锂的生成。
如果低温快速充电,可能导致锂离子不能顺利嵌入,导致形成金属锂析出,严重时形成晶枝刺破隔膜导致内部短路,引起燃烧爆炸。

网友:
电池用过几年后,一遇到高低温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是要报废了!

网友:
别节纠结了,换新的

网友(2018-05-13):
寒冷的北方冬天也正常用移动电源

网友D(2018-06-18):
引用 楼主:
我也想拆开看看,不过看它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很结实,可能要用锤子暴力拆解才行。从体型上看,根据是四 ...

楼主做一下好人, 拆开这个报费的移动电源,让大家了解下到底是低温或低气压或电压电量过低引起的电池快速报费。   目前看到大家都是在猜测

网友:
哈尔滨冬天 -30℃ 的地方经常用小米的,没见着容量受内伤。

LZ 倒是给个方向,移动电源是软包/聚合物,还是 18650 的?省的大家瞎猜

网友:
两个移动电源上了一趟西岭雪山,全部胀气了。都是软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一下好人, 拆开这个报费的移动电源,让大家了解下到底是低温或低气压或电压电量过低引起的电池快 ...

这个帖子发了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当时那个移动电源我用敲钉子的那种小铁锤敲了几下,没砸开,就没管了,后来丢到了楼下电池回收的垃圾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