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ESP8266当MCU来开发一些应用 固件可以加密吗

楼主(2018-01-04):
因为ESP8266的固件存在外接FLASH中  这样应该是很容易被读出来甚至硬件平台一样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原模原样的烧进去工作。有什么办法既可以用8266又能保密固件,  还又一个问题 RTL8711这颗芯片 如何

网友A:
外挂一个加密IC就可以了

网友B:
外挂个小的mcu做逻辑处理,只是调用ESP8266的功能函数你看行不,自己定协议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挂个小的mcu做逻辑处理,只是调用ESP8266的功能函数你看行不,自己定协议通讯 ...

原本要用到wifi功能  然后又用了STM32 现在想节省空间省去STM32  所以不想外挂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个加密IC就可以了

这个确实可以 请问有什么小尺寸的加密IC推荐吗

网友:
太多了

Atmel ,就是现在的Microchip 有一大堆

NXP一大堆

国产的一大堆

网友(2018-02-21):
ATSHA204A 比较好用,封装有SOT23的

网友:
SOT26封装的单片机,打磨一下,便宜经济实惠

网友:
走WIFI来,能到服务器吗,程序里面根据MCU的唯一ID去服务器做认证。

网友C(2020-03-18):
esp8266 MAC地址的后三个字节能当作唯一ID使用,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加密。不过,所有加密都只是增加了破解难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8266 MAC地址的后三个字节能当作唯一ID使用,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加密。不过,所有加密都只是增加了破 ...

这个方法好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