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76e003 的 keil c51 是如何设置妥当的? ram和flash地址设置

楼主(2018-01-04):
小弟已经很久没搞51单片机了。最近用76e003 开发一个小产品。  问下诸位, 76e003 的keil 是 如何设置  ram 1k  ,flash 18k的?  下图是我在keil上的设置截图。红线部分希望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我的怎么没有这个型号
也是最新版本啊

网友A:
我的做法是RAM设为默认XRAM Code 64K不用改,其他三个选项勾不用

回二楼,你要安装新唐的软件包才会有对应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RAM设为默认XRAM Code 64K不用改,其他三个选项勾不用

回二楼,你要安装新唐的软件包才会有对应 ...

对的

网友B(2018-08-16):
N76E003只有256B RA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76E003只有256B RAM吧

256+768=1024=1K byte

网友:
768是外部RAM吗?

网友:
我还在用keil u3,就选的一个资源相近的型号,编译后,注意下使用的资源不超出芯片资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