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仪有没有认识维修的?安捷伦,似乎是天线不通

楼主(2018-01-05):
N9320B,显示正常,测到的信号非常小,可能是射频回路坏了。

网友:
好老的设备,顶边塑料都脱落了。

网友:
能够修这种专业的设备还真的不是一般的修理铺能搞定的

网友:
有认识深圳的一家,但是好像他只修高档的,3W以下的机器不维修。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个,之前正常,有一天突然开不了机了。好像也是安捷伦的

网友A:
一般是衰减器坏了,原来输入功率过大,或者有直流串进去了,如果在深圳倒是有朋友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衰减器坏了,原来输入功率过大,或者有直流串进去了,如果在深圳倒是有朋友可以修。 ...

是的,我深圳的

网友:
直接去38hot 看看有没有人会修的

网友(2020-07-23):
怎么看着像E4440的感觉

网友:
安泰维修

网友:
如果是外部输入强信号,输入端的衰减器,混频器,有可能坏。
如果不是,那可能中频回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