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机调速驱动IC

楼主(2018-01-05):
不太了解电动工具行业,目前用的是GS069,脚位图如下
采购说有点贵要1.5~2元一片?万能的坛友 有没有便宜点的驱动芯片推荐?
目前主要用在锂电供电的马达进行调速用,过流、堵转等用锂电保护板去实现
不需要换向,只需要调速

网友:
这个价格还叫高?你是想把行业做的烂到不能再烂了为止?

网友:
用个单片机+MOS管可以更低

网友:
用国产2毛左右的单片机+MOS

网友:
数据手册上的电流是不是不对呀,怎么才几ma?

网友:
锂电有刷电动工具这个行业本来都已经做的烂到不能再烂了。现在就无刷电动工具稍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NE555,在90年代最红的芯片

网友:
工程师最牛的就是做烂一个行业!然后再砸烂自己的饭碗!时髦的叫法是创新!

网友:
到处都是电子垃圾  就是楼主这种思想做出来的